请教镍氢电池的充电终期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9-10-09):
前几日我的像机的膈镍充电电池不行了,这次买了4节5号镍氢充电电池(容量2700毫安)原充电器的功率就明显不够用了。我就用5V2安的充电器改装一下,问题来了原隔镍电池的充电终期是1.6V不知镍氢的终期电压是多少呢?请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視乎充電電流, 容量2700毫安小時 的0.1C 充電電流等於270 毫安

网友:
镍氢1.4伏,充满后温度明显升高,电压越充越低。

网友:
还是上专用充电器吧,速度快,还自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一是用专用充电器,二是自己做个恒流电源冲电,做恒流电源时电压要高点,4节电池大概是交流10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专家买我镍镉电池,快递显示12来钟签收。一点多发信息说我电池是废品。他用氫电池充电器可能冲了一小 ...

除非是那种电动工具用的高放电倍率镍氢镍铬电池,一般都是0.1C-0.2C充电效果最好

网友:
镍镉,镍氢电池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在电充满时,温度会急剧上升。

用0.2-0.3C到电流充电,检测温升,就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这个是比较简单而又方便的方法。当温度上升加剧时,就可以判断电池充满了。

虽不及负斜率法精确,但是这是业余条件下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参考TEA1102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
目前有专用的集成块。

镍氢电池电池充满后有一个短暂的电压跌落又回升过程。专用集成电路可以检测到这个过程,并认为电池已经充满,然后实施断电或涓流。

网友:
学习了!我刚好也要换几节镍铬电池!

网友:
看充电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