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穿绝缘鞋,一只手摸火线,为啥会有触电的感觉呢:(

楼主(2019-10-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绝缘鞋不能全部绝缘,绝缘鞋就是用高电阻的橡胶做鞋底,所以会有一些泄露电流经过并流向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质是超高电阻绝缘鞋,下面是干燥水泥板,这是什么电容啊
如果真有电容,这个容量怎么计算,应该是 ...

对地等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木板上试过,还是麻的

曾经试过,站在绝缘垫上(绝缘橡胶),穿着绝缘鞋,用试电笔测试,氖灯还是会发光,只是比直接站在地上亮度稍暗。
       另外提醒楼主,任何情况下,也别以身试电,这在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中是明文禁止的,验电只能使用符合该电压等级的验电器(低压是测电笔,高压一般是专用的风车式或声光式验电器)。

网友:
人体和大地存在电容,电容通交流隔直流,频率越高越明显

网友:
绝缘鞋,绝缘靴,绝缘手套在电气安全用具中属于辅助安全用具,它的作用是防止人体遭受泄漏电流和跨步电压的伤害。
        之所以出现楼主说的麻手现象,是因为电容效应造成,人的双脚相当于电容器的一个极板,绝缘鞋充作了电容器的绝缘介质,大地作为电容器的另一个极板,电容隔直通交,产生的电容电流作用于人体,感到发麻。人体感知电流各有不同,受人体电阻和健康情况等都有影响。0.1毫安只是一个统计值,实际上有的人能感觉到几十微安甚至十几微安电流就“不舒服”了。如果绝缘鞋老旧,绝缘系数下降,那就不只是电容电流了,而是因绝缘电阻下降导致的泄漏电流增加。绝缘鞋和绝缘靴每半年做一次耐压试验,不合格者就得报废(可以充当普通鞋子去穿,但是禁止用它作为安全用具。)

网友:
应该还是有泄漏电流的,你

踩上木板就不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和地之间的电容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呢

普通的电容表试试,不过没法测的准确数值,因为数值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
电工在办理第二种工作票的情况下可以带电作业,因带电作业需要严格的操作规范、专用器材及监护人制度等组织措施。未办理工作票的情况下禁止带电作业。事实证明,违章带电作业导致的人身触电,设备严重损坏,甚至造成事故扩大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方面造成的惨痛教训和血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