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凯歌4B15A声音失真问题

楼主(2019-10-10):
手里有个凯歌4B15A,此前因为声音失真严重,音量减小一半而更换过一只断腿的3AX31B,两个功放管已配对,静态电流5mA合格,更换后音量恢复正常,失真现象减小但仍然存在,继续往前测量低放级管电流为230mA,偏置电阻均完好,拆下低放这个管子测量发现b-C反向电阻值较正常值偏小很多,而β值为100,还算正常,换下这个管子后测量电流为0.65mA基本合格,失真仍然存在。测量两级中放级电流正常,各旁路电容容量正常。不知我是否忽视了什么环节,问题和AGC电路是否有关系,还没来得及细查,但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问题肯定在公共电路上,就是调节三个中放的中周,没有明显的谐振峰值点,磁芯从顶端旋转到最下音量变化并不很明显,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低放部分失真,主要是推挽的两只管子不配对;中放失真主要是中周没调好失谐了,高放部分就是统调没调好,具体各部分都需要排查。

网友B:
首先区分开失真是低频部分还是中高频部分,使用信号发生器逐级判断。

网友C:
并个470uf电容到电源两端试试,我的4B12也这样

网友D:
先查一查喇叭,可以用耳机插入耳机插座试听,能确定是电路失真,还是喇叭失真。

网友E:
测量低放级管电流为230mA,低放管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区分开失真是低频部分还是中高频部分,使用信号发生器逐级判断。

感觉如果是无声故障用信号寻迹器查找效果更好,对我这机器的故障可能不太好用啊。感觉失真和三级中放谐振点不明显是否有连带关系,相对于失真来说,可能谐振点的问题查找相对容易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放部分失真,主要是推挽的两只管子不配对;中放失真主要是中周没调好失谐了,高放部分就是统调没 ...

您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排查过了,上面我说过两只功放管已经换新,低放级电流大问题已经解决,三级中放虽然谐振点不明显,但收听节目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尚好。如果AGC反馈电阻开路了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我还没来得及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个470uf电容到电源两端试试,我的4B12也这样

您好,当时把所有的滤波和旁路电容都换过了,没解决问题。我现在开始怀疑AGC反馈电阻开路的可能性了,剩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抽空弄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一查喇叭,可以用耳机插入耳机插座试听,能确定是电路失真,还是喇叭失真。

确定是电路本身问题,喇叭引起的失真最初就已经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低放级管电流为230mA,低放管饱和了。

低放级电流大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更换了新的3AX31B后电流0.65mA,还算正常啊。
现在问题是电台调谐得最正的位置上失真厉害,往两边调偏一些就减小很多了。有时间回去测量一下AGC电压,看看收到电台时电压是否变化,如果电压不变化,就能确定是不是AGC电路问题了。

网友F:
有过这个型号的收音机,推挽功放电路有一个问题使音质总是无法满意,以至于对此类电路失去兴趣。静态电流小了会交越失真,小音量时声音有点沙哑,大音量不明显;调大静态电流电路不稳定,电流容易过大,甚至会烧功放管。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既稳定音质又好。商品收录音机稳定优先,多数有交越失真,早期电视机功放电路干脆用单管甲类放大。
建议尝试调大末级静态电流到10ma,如能改善就是交越失真了。

网友G:
管子就算不配对也听不出很明显失真,觉得你忽略了变压器。我有多台老机输入变压器次级开路一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放级电流大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更换了新的3AX31B后电流0.65mA,还算正常啊。
现在问题是电台调谐得 ...

除了自动音量控制外,第一低放的电流很重要,用耳机接到二极管处看看失真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就算不配对也听不出很明显失真,觉得你忽略了变压器。我有多台老机输入变压器次级开路一边

开始也曾经怀疑过输入、输出变压器是否有短路问题,在更换末级管子时测量过没问题,后来都一一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过这个型号的收音机,推挽功放电路有一个问题使音质总是无法满意,以至于对此类电路失去兴趣。静态电流小 ...

曾经也把末级电流增大到12mA,也没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自动音量控制外,第一低放的电流很重要,用耳机接到二极管处看看失真不失真。

这个方法倒是没有试验过,有时间回去找个耳机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第一中放级的电流0.25mA是否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放部分失真,主要是推挽的两只管子不配对;中放失真主要是中周没调好失谐了,高放部分就是统调没 ...

说得不错,另外还要检查滤波的电解电容,漏电或者容量变化大都会产生失真.......

网友H:
这个机器末级使用推挽电路吧,很久没玩有点忘了。
如果是推挽肯定是末级有一个管子的参数变了,造成不匹配了,可以在静态状态下分别检查下两个管子的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末级使用推挽电路吧,很久没玩有点忘了。
如果是推挽肯定是末级有一个管子的参数变了,造成不匹配 ...

哈哈,我按上面坛友说的已经检查过了所有的电解电容,尤其是低放级的耦合电容,和电源滤波电容,都有漏电情况,而且感觉容量减小很多,和新的比较有的相差一半,于是就都换下来了。
最后失真的问题找到了,还是因为我的疏忽,把两只末级3AX31B的功放管其中一只的管脚弄错了,造成其中一直管子不工作,于是产生的失真,感谢大家的帮助。
恢复好的4B15A机器的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配上质量好的飞乐4寸喇叭,纯正而甜美。之前我总感觉4B15A的声音不如644,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按上面坛友说的已经检查过了所有的电解电容,尤其是低放级的耦合电容,和电源滤波电容,都有漏 ...

哈哈,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啊 。。

网友(2020-12-23):
我现在修老机子,不管好坏,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再说

网友:
此鸡第一低放电路为最简易的偏置电路,发射集没有负反馈,也没有大环路负反馈,音质比较差,反观其他型号的收音机,低放级都加有负反馈电路,能改善低放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