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铅酸电池充电的疑惑,终止电压究竟是14.4V还是16.2V

楼主(2019-10-10):
天气凉了,摩托车只是在城区短距离的转一转,频繁启动12V电瓶亏电,所以把电池拿下来充电,发现一个问题,安装一般的说法,铅酸电池应该充到14.4V即止,但是我发现此时电解液才开始轻微冒泡,听不到气泡声,当电压到达16V时才开始大量冒泡,听到比较明显的气泡声。换了一个新电池充电测试,也是一样的现象。

我感觉按一般的说法到14.4V时,电池并没有被充满,到16.2V时,我又觉得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终止电压究竟该如何选择?

网友(2020-02-22):
12V铅酸正常电池充电只能设定在14.4V以下,要不失水严重会夭折的。那些要到16V才能充进去电的铅酸本身已经不正常了。

网友(2020-10-09):
14.4多充一会,感觉安全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比较标准的,目前的铅酸蓄电池有两个比较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记忆效应,通俗点说如果100Ah的蓄电池 ...

在16V充电的电路里加一段电炉丝限流就行了,曾在矿用电机车充电电路里使用过类似的电路。以前蓄电瓶用商用充电机调40A充电两年就废了。后来控制板坏了不能调电流了,就直接在电路里串了一个功率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在35A左右,至今四年了电瓶还在使用。

网友B(2021-05-22):
现在铅酸水蓄电池已经成为历史,可能在汽车行业还有使用之外。
现在大量使用的是铅酸免维护蓄电池或少量胶体蓄电池,这两种蓄电池都是贫液式的。
铅酸免维护蓄电池的浮充电压是单体2.23-2.25V,均充电压为单体2.35-2.38V,充放电的要求和铅酸水电池基本相同。
充电装置基本上有奥特迅,爱默生,瓦特,金电,许继的,其中以奥特迅的使用较多。

楼主(2019-10-10):
感谢各位的回复,就不一 一表示感谢了。

我刚才又在试验,发现充到16.2V的确有不妥之处,电池冒酸雾,气味难闻,还是按14.4V比较合理。

网友C:
如果是16.2伏的话蓄电池很快高温寿终正寝,如果性能优良的蓄电池其内阻低我想你根本达不到16.2伏这个电压

网友D(2020-03-23):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不是这个电压终止充电,而是充电结束后用13.8V保持浮充状态。

后续:

14.4V、0.1C恒流充电10小时,8小时后电池端电压升到13.8V以上,充电电流降到2A多点。
提高电压到16V以便继续维持0.1C充电率,再持续3小时后电池外壳温度上升,停止恒流充电阶段。静置几分钟后,电池电压为12.7V左右。
电压降到13.8V继续,电流1A左右维持1小时停止充电。
静置8小时后,电池电压12.7V。

总结:
为了维持0.1C充电率,充电电压要大于14.4V,否则冲不满。
用16V、0.1C充电要同时监测电池温度,温度明显上升时要及时转为13.8V,恒压再充1-2小时,这样就彻底充满了。
如果坚持用14.4V,则充电时间要延长几小时。恒压14.4V、12小时,充不满。

网友:
风帆蓄电池说明书:

16V充电,厂家的说明书就是这么写的,不理解就强行理解吧。

个人理解,电池在使用过程中长期处于浮充状态,因为是处于长时间、无人监测且不能及时断电的状态,为了安全,终止电压设为13.8V或14.4V。这个电压可以做到无人值守也不出事。
而维护式充电是有人照料的,充足后即断电。所以厂家才建议是16V。
也就是说电池维护时16V才能做到“足额”充电,13.8V充电是为了安全而降额后的推荐值。

疫情期间一个多月没动车,电池亏电了,拆下来“保养”式充电:

电源调到14.4V、恒流5.4A,充电8小时后端电压14.3V,电流还剩2A多点。断电后电池端电压下降至12.5V,明显没充足!
电源电压提高到16V,继续维持恒流5.4A充电,电池无明显温升,再继续2-3小时看看。

反正我是按1/10C恒流充电11小时这个原则来做了,后续酌情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E(2020-02-22):
引用 网友F:
铅酸电池6节12v的话标准充电终止电压13.8v,不解释。否则就是过充

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不是这个电压终止充电,而是充电结束后用13.8V保持浮充状态。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6.2伏的话蓄电池很快高温寿终正寝,如果性能优良的蓄电池其内阻低我想你根本达不到16.2伏这个电压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电池性能的问题,所以又买了一块新电池,但是换的新电池还是一样的,并且两块电池,启动车子都正常,说明内阻问题不大。

充电时电池有温升,但是也不是说就烫的很厉害的。只是升高了几度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电池性能的问题,所以又买了一块新电池,但是换的新电池还是一样的,并且两块电池,启 ...

14.4伏应该是合理的,借用2个实物参考,一个是车载电台一般工作在13.8伏,这个是开车时的大致一个蓄电池工作电压,另外一个是货车的2块蓄电池串联录音机标签一般是工作在24-28伏范围,因此14.4是合理的

网友:
按标称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12小时候电压达到14V电流自动降低为正常即可,大电流充时间长会冒泡,会升温,电解液会蒸腾挥发减少,电流过大时极板会弯曲脱落鼓包,有爆 炸危 险

网友:
按电池说明书的厂家要求来充电,娘家说的绝对不会错。没说明书俺型号给厂家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楼主:
刚才网上找了一下资料,有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副本坛logo的图,被他们转载了。
他们也在讨论是14.4还是16.2V的问题。

网友:
铅酸电池 编辑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
铅酸电池(VRLA),是一种电极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蓄电池。铅酸电池放电状态下,正极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铅,负极主要成分为铅;充电状态下,正负极的主要成分均为硫酸铅。
一个单格铅酸电池的标称电压是2.0V,能放电到1.5V,能充电到2.4V;在应用中,经常用6个单格铅酸电池串联起来组成标称是12V的铅酸电池,还有24V、36V、48V等。

规范的维护充电,必须严格按照2.4V*6这个标准来做,方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不然……

网友:
你们都有个误区没搞懂,不管什么电池只要充电发热要不是充满了就是电池出问题了,正常电流充电电池充满后多余的能量就会转变成热量,懂了没?

网友:
冒气泡说明充满,此时以消耗蒸馏水方式来消耗来自充电器多余电能,不至于把蓄电池充坏。这就是湿式铅酸电瓶优势。

网友:
九楼说的没错,再有16V充到冒泡有“开锅”的嫌疑,14V就行。

网友G:
冒泡的原因是分解水产生的氢氧气,此时充电就是耗水,没有实际意义了,只能造成电解液的干涸变浓

加液的电瓶可以略微过充,但要注意检查电解液的比重,必要时需做调节,过充电目的是确保每一格都充足(每一格的状态并不一定相同,往往不是一齐冒泡),以保持电池的最佳状态

免维护电瓶一定要避免过充,留住电解液就是留住了电瓶的生命,过充直接影响电池寿命

充电电压不是一个精确的标准,电解液浓度、温度、充电电流等都会影响充电截至电压,加液电瓶注重充电均衡,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略微的过充,充电截至电压较高,以每一格都冒泡为截至点,免维护电瓶注重减少电解液的流逝,充电截至电压较低,以接近充足但不产生气体为佳,14.4v终止略低,但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才网上找了一下资料,有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副本坛logo的图,被他们转载了。
他们也在讨论是14.4 ...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终止电压?这个不是指电池电压不能再升高的电压,而是指一个安全、效率高的电压。

当两个电极在水里通电,电极上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氢气和氧气混合非常容易爆炸,因此我们给电池充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不会损坏电极,铅酸电池在这方面比较耐过充电,锂电池你过充看看

网友H:
2、不要析氧和析氢,一方面不安全,一方面导致电解液损失

铅酸电池析氧电压是 2.35V 左右,析氢电压是 2.42V 左右,电极的具体成分(微量添加剂)会影响一些这个电压。所以,铅酸电池长期充电的电压是 13.8V,保证不会析氧;充满设定在 14.4V,是为了不析氢。对可加水补液的电池来说,过充一点不要紧,主要是安全(析氢)问题;对不可补液的密封式铅酸电池来说,过充就非常危险了。

网友:
至于为何给铅酸电池充电可达到 16V 以上,这个是因为电极有过电位效应,化学反应的速度远低于电流的速度,所以电荷会堆积在电极上,导致电极电压过高(极化内阻);同时电极周围参与电化学反应的离子因为反应而减少了,所以电极周围离子浓度低于远离电极的电解液中的离子浓度(浓差内阻)。这两个因素导致电极电压是要高一点才能较好进行电化学反应的,所以尽管铅酸电池析氢要到 2.4xV,也就是 6 节 14.4V,但你可以把电极电压加到 16V 才有较为显著的析氢就是这个缘故。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有人提内阻也对,因为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内阻变大,不过这个内阻是变化的,是极化和浓差导致的。反过来放电也会产生这两个内阻,所以电池大电流放电,也会导致电压下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慢慢恢复,就是电极的极化和电解液浓差导致的一种变化。

网友I:
铅酸电池长期浮充电(比如UPS用的)最高截止电压是13.8V,一次充满电的是14.4V(比如电瓶车用的)。16.2V绝对不行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相对12V)设定充到恒压14.7电流减小到0.4A(20AH电池)就切换(转灯指示)到恒压14V纤流充到电流低一定值就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充电电流上不去是咋回事?

电池完蛋,内阻增加,极板硫化,电解液干了,总之就是坏了。

网友K:
我这20年,专搞铅酸电池的。

冒泡,那叫电解水。铅酸电池任何状态都不能也不允许有气泡产生。

铅酸电池两个充电状态:
1,浮动充电。单体电压2.23-2.24V。12V电池6组。 2.24*6=13.44V,这个电压可以冲满,而且是可以长期永久充电的电压。不同品牌电池浮动电压不同,但大同小异。挂着冲三年都不会坏。

2,均衡充电,用于短期快速充电,充电结束应立即断开电源防止损伤电池。均衡充电电压为单体2.35-2.4V,12V6组电池充电电压为2.4*6=14.4V。在保障充电速率不超过0.1C的情况下,可以对电池安全充电。但要注意,一旦充电电流小于0.01C,应该立即断电,防止过充。

网友L:
12V铅酸电池充电的 终止电压究竟是14.4V

网友:
引用 网友L:
12V铅酸电池充电的 终止电压究竟是14.4V

冲到14.4V,且电流小于0.01C时,应立即断开充电电路。否则损伤电池。

网友M:
普通铅酸蓄电池电压当然是14.4了,所有汽车发电机调节器调整电压就是证明(数值调节器有标)大车24V电池组调节器电压28.8V。山特UPS浮充充电设计最高电压13.5V。

网友:
我上两天刚换的水电池,也疑惑过这个事,按照厂家的说明书是这样解释的,厂家是已电流的大小来进行充电判断的,电压提高到16V是为大电流充电,采用15-18A的电流保持6-8个小时,后期采用3-6A保持2-4个小时,电解液温度不能高于45摄氏度,充电电量按照上次放电量的1.2-1.4倍进行充电,每只电池15.7-15.8V 低温时4只电池应提高到65.5V左右,我试验过了  按照高充到高电压60V左右,然后再降到55V左右小电流充电,电池电量比较紧实耐用,你要恒压充到54V 感觉电量只有80%左右吧。

网友:
测量过N台原装进口大排摩托(宝马、本田)长时间骑行以后的稳定充电电压,包括宝马原装充电器充电时候的最高电压,基本都是稳定在14.25-14.4之间,从未看到过14.5V以上的电压。所以充电器原理是一样的,充满以后最佳浮充电压应该就在14.3V左右,如果电压过高,那是充电器有问题,或者摩托车整流充电电路偷工减料或者故障了。

网友:
充到16.2V是可以的,但16.2V容易过充,达到16.2V时间维持很短一达到就必须断开充电器,否则就有爆炸的风险,汽车浮充电压14.4V,业余充电充到15V就行了。

网友:
14.4或者14.8级的好像是这样,仅限于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终止电压?这个不是指电池电压不能再升高的电压,而是指一个安全、效率高的电压。

...

后面的分析都对,但电池充电过程几乎无法释放出氧气,只会释放氢气。
原子态氧的氧化性极强,会立刻和铅反应成氧化铅,没有机会合成氧分子跑出来,消耗正极铅板和电解液的水。

电池有效的充电过程,是去消耗电解液里的硫酸铅,在正极转化为氧化铅,在负极转化成金属铅。
消耗水没有任何好处。但水少了可以加,正极板消耗差不多了,电池就废了。

网友(2020-01-23):
与气温有关,正常室温25度时是14.2伏,0度是15伏,零下30度是16.2伏。如果气温是37度时,14.2伏就是过高了,会使电池加快失水。

网友:
充电器带有冬季电压补偿功能,温度低了转成高16.2v电压充电,正常14.4v快速充电 三段式

网友:
冷天发现汽车电瓶不行了,有点卡顿,电瓶五年了,最近开的少,就用充电器补电,发现充电电压14.7时充电一晚上,第二天启动还是卡顿,提高充电电压到16付,第二天启动就很顺利,看来天冷需要提高充电电压,

网友:
14.4V是充不满的,汽车上就是长时间14.4V恒压充电,充到15V断电合适,16.2V是比较极限的电压了,达到这个电压要立即降压,否则过压容易爆电瓶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到底应该用多大电压充电? 至少我知道,用14.4V充电,其结果绝不会高于14.4V。好像应该是充电结束后,间隔多少分钟,测量结果是14.4V。。。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F:
铅酸电池6节12v的话标准充电终止电压13.8v,不解释。否则就是过充

网友:
与气温有关,正常室温25度时是14.2伏,0度是15伏,零下30度是16.2伏。如果气温是37度时,14.2伏就是过高了 ...

同意,找到了证据: 最高充电电压, 浮动充电电压 和温度的关係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K:
我这20年,专搞铅酸电池的。

八十年代末,给蓄电池厂设计过反极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续:

14.4V、0.1C恒流充电10小时,8小时后电池端电压升到13.8V以上,充电电流降到2A多点。

对待技术问题非常严谨

网友:
电瓶在汽车上处于浮充状态,所以充电电压不能太高,防止充坏,但这样其实也没法充满,取下来专门充电的话,还是按说明书里干吧,能充满,还有一定的激活作用。

网友:
各位朋友分析得有道理,先留个记号,下次再来看。

网友:
免维护的贫液电池,14.4V终止,浮充13.8V。可以加水的那种老式的富液电池,提升到16.2V可以充的快一些。

贫液电池需要保证不浪费每一滴水,富液电池不用在乎这个,水电解了缺少了补上就行,因为水电解会产生氢气,所以要防爆。

网友:
学到了很多知识,铅酸电池年代这么久远了,却在理论知识上没有达成共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耐操?像锂电池,充电电压放电电压什么的,都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呢

网友:
我们谈充电终止电压的同时,也要谈充电器充电电流,充电电流小充电终止电压低,充电电流大充电终止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2、不要析氧和析氢,一方面不安全,一方面导致电解液损失

铅酸电池析氧电压是 2.35V 左右,析氢电压是 2 ...

正解。支持。

网友:
控制在14.6v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20年,专搞铅酸电池的。

正解,支持,学习了

网友(2020-10-03):
你们量的是充电器空载电压吗?我自制了个充电器,空载14.2伏。夹上电瓶接入负载后电压上升到了16.9伏,你们量的14.4的电压是充电时电瓶二端的电压吗?

网友N:
还有我的充电器空载14.2.接电瓶后电压为16.9伏。充电器电压调到13伏,接电瓶后电瓶二端电压为14.6伏。

网友:
电压16.9伏时电流为5安多点,电压14.6伏时电流为1安多点。

网友: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一般的12V铅酸电池的充电流程是三段式,1阶段.恒流充电,二阶段.14.4V恒压充电,三阶段13.8V浮充,如果是长时间待机电瓶则只需要恒流恒压13.8V就行,16V是电瓶修复有人值守随时监测时的充电电压

网友:
学习了,大家的讨论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
发现没学过电化学的棒槌太多了。建议找朱松然写的书籍去学习。
充电由工况决定。抛开了工况去谈就是耍流氓。
ups那种浮充方式,电压太低,完全充满需要28天不间断充电。也只有ups能这样使用。
其优点是失水少。理论上免维护,其实还是需要加水。只是周期很长而已。
汽车按2.4*6=14.4V整定,就这短途开车,电池不能保证充满。
电两轮按2.45V整定。因为必须在8h内保证充满。
2.7*6=16.2.用于维护,调整电解质密度。

网友:
用脉动直流电16伏充电,升至3.8伏到14伏充满,要断开或恒压13.8伏浮冲。不然容易使电池液干枯,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影响使用寿命。比如摩托车有的电池就容易坏,多数是整流器过冲造成的,

网友(2020-11-08):
学到很多知识,都是大神

网友A:
给你一个比较标准的,目前的铅酸蓄电池有两个比较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记忆效应,通俗点说如果100Ah的蓄电池老是在60Ah循环,那么时间一长,那40Ah就会充不上了,未了避免记忆效应,要将蓄电池充足,充足电的蓄电池电压要16.2V。那么这时另一个问题来了,如果用16.2V充电,早期的充电电流太大会损坏蓄电池,正常蓄电池寿命4年左右,好的能用8年,如果16.2v充电蓄电池寿命不会超过两年,未了解决这个问题,普通充电间的蓄电池充电一般不用电压法,用恒流充电(常用两阶段恒流法),一直充到16.2V。车辆等不具备这种方式,采用恒压充电,一般电压设置在蓄电池基本充足的电压14.4V,这时电量在90%左右。现在的自动充电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先恒流充,在恒压充,最后涓流冲。

网友:
另外现在的免维护蓄电池,由于没有加液塞,只能将蓄电池充电电压设定在14V左右,防止充爆

网友:
加液电瓶与免维护电瓶有本质的区别,经验和数据不能乱套,加液电瓶充足充好是目的,充到微沸最好,免维护电瓶保水是关键,充到气体开始逸出为好,不同品牌、不同批次、不同寿命阶段的电瓶不一样,不同的充电电流有差别,一年四季电压是不一样的,可以边试验边积累数据,检测充电电压,听到零星气泡声停止,以后充电电压低0.05v-0.1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6.2伏的话蓄电池很快高温寿终正寝,如果性能优良的蓄电池其内阻低我想你根本达不到16.2伏这个电压

      可能是现在的铅酸电池工艺不一样,水少了阀控回流设计。当年的也是阀控式400Ah118只2V的组串使用,过程中也更换了个别的落后电池(调压电池组220V),后来几年单只浮充电压都在2.75以上,6X2.75=16.5V还坚持了二、三年,整组使用了9年零6个月更换为100Ah镍铬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冒泡的原因是分解水产生的氢氧气,此时充电就是耗水,没有实际意义了,只能造成电解液的干涸变浓

加液的 ...

     如有可能测量电池电解液的比重才更有说服力。

网友:
      天气转凉电池在低的温度下,电池的活性物活性降低,提高电压充电也好,14.8V终止充电13.8V涓流充电都行,不就是个铅酸电池蛮,没有全饱的电池只有没有用了的电池。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冒泡的原因是分解水产生的氢氧气,此时充电就是耗水,没有实际意义了,只能造成电解液的干涸变浓

加液的 ...

"免维护电瓶一定要避免过充,留住电解液就是留住了电瓶的生命,过充直接影响电池寿命”。电解液的损失直接导致容量下降,尤其是热天涓流充电时间不要太长。一套12安时,48V的铅酸电池保养到位跑能够跑到近2000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免维护电瓶一定要避免过充,留住电解液就是留住了电瓶的生命,过充直接影响电池寿命”。电解液的损失直 ...

      免维护电瓶不是不能加水,可谁会去加电解液呢。  免维护电瓶也可以同容量做大点多储点水,谁会去为使用者考虑呢,电动车电瓶一年二年一换成常态了,此电瓶就是最佳方案设计最佳工艺制作的了,我们不勤快地换电池厂家咋办。有人说电池是充坏的可我的电池是用坏的,骑上去把手拧到底二人三人叠着行。

网友(2021-04-06):
都是高手呐,学习了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G:
冒泡的原因是分解水产生的氢氧气,此时充电就是耗水,没有实际意义了,只能造成电解液的干涸变浓

加液的 ...

说的好,长知识了。个人觉得充电电流可以自由些,终止电源要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加液电池充电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起火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就不一 一表示感谢了。

我刚才又在试验,发现充到16.2V的确有不妥之处,电池冒酸雾,气 ...

不是这样的,你的是普通加液铅酸蓄电池。可以冲到16V。以前我都单节2.8V。需要看守保证充电环境有足够的空间和良好的通风。加液电池内阻小寿命长,就是维护不方便。

建议无人看官时14.4V充电,有人时16v。

网友:
为了电池的寿命,不要过髙地充电,14.4  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20年,专搞铅酸电池的。

40年前父亲单位汽车队充电都是冒泡的。

现代免维护电池连出气孔都封闭,只有意外时才开启。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普通铅酸蓄电池电压当然是14.4了,所有汽车发电机调节器调整电压就是证明(数值调节器有标)大车24V电池组 ...

不是的,免维护的电池才你说的那样。现在普通铅酸蓄电池不多了。估计大家拿免维护的当普通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不是的,免维护的电池才你说的那样。现在普通铅酸蓄电池不多了。估计大家拿免维护的当普通的了。

看看厂家车辆原厂和配件调节器,你再说吧!免维护与否标称电压和电池性质在那里呢。镍铬、铁锂、锂离子的电压才有区别!

另外你再看看好多电动三轮5块蓄电池(一般都是免维护性的)原车充电器标称电压是不是72V的,顺风快递的好多快递派送三轮既是。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看看厂家车辆原厂和配件调节器,你再说吧!免维护与否标称电压和电池性质在那里呢。镍铬、铁锂、锂离子 ...

厂家车辆原厂和配件调节器控制的电压是浮冲电压。浮冲啥意思我不太懂。现在汽车大多也是免维护的电池。看不见排气帽的大多是免维护的。你太年轻了。

网友:
以前变电站的蓄电池组都是铅酸水电池,拌酸的时候电解液的密度在2.15-2.25之间就可以了。
拌酸是高度危险的工作,浓硫酸的密度为1.84,用玻璃瓶装着,作业的时候全副武装,耐酸服,耐酸手套,鞋子,眼镜,一样都不能少。安装蓄电池组的蓄电池室都是按照防酸防爆设计的,地板,墙面都是瓷砖,电器都是防爆的,还有两台轴流风机进行通风。拌酸的时候,先倒蒸馏水入容器内,然后再缓缓的倒入浓硫酸,这个过程千万不要搞错,否则会引起爆炸。在拌酸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和酸雾,一定要加强通风。拌好的酸液要静置一段时间,当酸液温度降到40度以下时,要根据密度的大小,决定是要加酸还是要加蒸馏水。
当拌好的电解液温度接近室温,密度在2.15-2.25之间时,可灌进蓄电池,电解液密度会下降至1.18-1.19之间,静置一段时间之后(约10小时),用0.1C的电流,以恒流方式对蓄电池组充电,这个过程大概要10-15个小时,在充电过程中,每间隔一小时,需要对单体蓄电池的电压,电解液的密度,温度做好详细的记录,充电时蓄电池的温度不能超过45度,超过即停充。
当单体蓄电池充至电解液剧烈冒泡,电解液的密度在2.25-2.25之间,单体蓄电池电压达到2.7-2.75V时,即可停充,静置1-2小时,又用0.1C的电流恒留充电,若此时整组蓄电池组的电解液都剧烈冒泡,即可转浮充电,浮充电电压为2.15*蓄电池的个数。
这是蓄电池组的初充电,初充电费时费力,从拌酸开始到充电结束,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

网友:
变电站的蓄电池组长期处于浮充状态,因为蓄电池内的极板由于材料密度的不均匀,会形成一个个小小的蓄电池,造成单体蓄电池内部放电,浮充就是为了补充由于蓄电池内部自放电所造成的电量损失,浮充电流约2-3毫安/安时。

网友:
所谓浮充,就是恒压充电,均充就是恒留充电。
长期处于浮充状态下的蓄电池组,每间隔1-2年时间,要对蓄电池组进行一次容量鉴定。
所谓容量鉴定,就是以十小时放电率(0.1C)的电流,对蓄电池组进行放电,放电时间至少要达到8小时以上,即视为合格。
由于蓄电池的容量是在环境温度为20度的标准温度之下进行标定的,放电时的容量要根据放电时的环境温度换算到标准温度之下的容量。记得好像是以标准温度为基准,+-0.007/度,即温度每升高或降低一度,容量相应增减千分之七。

网友:
进行容量鉴定的时候,间隔一小时记录好当时的环境温度,单体蓄电池的电压,当蓄电池组中有一只单体蓄电池放电电压降至1.8V,即停止放电,此时的容量即为整组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
蓄电池组放电结束之后,即可恢复充电,充电状态设定为均充,均充电流为0.1C。
均充转浮充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均充电压达到设定值(2.7-2.75V*蓄电池个数),而是均充电流降至0.01 C以下,即可转浮充。

网友:
拌好的电解液的密度,在1.215-1.225之间,特此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铅酸水蓄电池已经成为历史,可能在汽车行业还有使用之外。
现在大量使用的是铅酸免维护蓄电池或少量胶 ...

2.35--2.38 你乘6看看结果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厂家车辆原厂和配件调节器控制的电压是浮冲电压。浮冲啥意思我不太懂。现在汽车大多也是免维护的电池。看 ...

厂家车辆原厂和配件调节器控制的电压是浮冲电压。浮冲啥意思我不太懂。现在汽车大多也是免维护的电池。看 ...

免维护不免维护的同为铅酸蓄电池特性有多大差别,这么多厂家的设计师和专家都不如你吗?我的同学20多年的汽车电路维修算是白干也白活了,另外一个同学几年的汽车电工和几年的电动车维修也是白干了!蓄电池销售的各种仪器检测参数也都是扯淡了!

恐怕只有脉冲式蓄电池充电修复仪最高充电电压近似于电池电压1.5倍,多数蓄电池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都是58V左右最高不超59V,山特UPS 36V机充电板输出电压42V=14V 96V机108V=13.5*8 。

浮充最高电压不损失电解液不伤害电池,停充后正常蓄电池电压一般13V左右。

网友: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还好回头看了此篇,我把我所有的充电器都按的13.5改了,确实不行,有14.4做基础,基本上就好弄了

网友:
哦,忘了谢谢各位楼上朋友详细的介绍了大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不是这个电压终止充电,而是充电结束后用13.8V保持浮充状态。

所以转绿灯后立马拔下充电器是没充满的,同理,有一种电动车充电桩,是检测工作电流控制通断的,插好充电器,按下充电桩的开关开始充电,当时间达到预设值或者电流小于预设值,切断供电,此时根本未进入浮充状态,这货本身就是应付安全检查的货色,设计者估计自己都不骑电动车,这个充电桩据本公司员工说,大概只充了50%,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I:
铅酸电池长期浮充电(比如UPS用的)最高截止电压是13.8V,一次充满电的是14.4V(比如电瓶车用的)。16.2V绝 ...

我的2部全新摩托车,原装充电器的充电电压就是14.7V,一部使用19个月,一部使用9个月,电池就鼓包报废,换新电池后,将充电电压调整到14.3V,现在政策使用。我在90年代有维修过多年的铅酸蓄电池,我认为,也肯定这个电压(无人公干预的工况下)是最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有我的充电器空载14.2.接电瓶后电压为16.9伏。充电器电压调到13伏,接电瓶后电瓶二端电压为14.6伏。

我有制作了一个变压器是充电器,没有接蓄电池时电压政策,接上电池充电后电压升高接近2V,我个人认为是:铅酸蓄电池类似于一个电容,就像交流电整流后的直流电,加一个电容滤波,电压会升高。我这样分析是否合理,请大家讨论。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过程
下面是使用CN3717专用的铅酸充电控制芯片的充电流流程

当达到14.8V过充电电压时,充电电流会越来越小,最后截止。

如果自己使用恒压恒流充,只会损害电池

另外:文档中的浮充电不要考虑。

网友:
我正在给3个UPS电池(12V,36AH)做活化处理(UPS长期工作,基本不放电2年时间),于是拆开做深放电处理,同时测一下容量。放完电后,用0.1C充电到14V恒压4小时,放电容量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你可以把电极电压加到 16V

网友(2023-08-17):
我的电动车电池是免维护电池,12v100a串联*2,充电器参数写着24v 15a输出,今天充电10个小时没有转灯,断电测量电池电压是28.4v ,电池买了5年,用的不算太多,电瓶冷却2小时,我又继续充电,2分钟左右就转灯了,此时电压是29v。推测充电器28.8v转灯,电池老化加上天气热可能充不到那么高的电压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加点蒸馏水进去。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结束时电池电压不升反降,- ΔV

网友:
我有两个150安时大电瓶,一个标十五伏充电电压,一个骆驼的标十六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