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日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10-10):
日光灯不亮了,打开电子镇流器查,二极管坏,估计假货,4个全换好了

网友A:
还以为真的是日光灯呢!修驱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真的是日光灯呢!修驱动呗!!!

已改为修日光灯电子镇流器

网友:
我还以为修日光灯管呢

网友B:
有没有测量一下,坏了几个?

楼主:
有个二极管炸开了,估计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量一下,坏了几个?

坏2个,把电路板上其它二极管,三极管都测了一下,好的,就把整流部分4个二极管都换了。

网友:
修过几个都是高压电容或三极管损坏,整流桥坏第一次碰到。现在修得少了,都改成LED了

网友C:
滤波电容检查了吗?

网友D:
现用的一个电子镇流器,打开开关正常使用,偶然在使用中日光灯管会自动熄灭,关闭电源,隔几分钟再打开又可以正常使用,拆下来检修又一切正常了。头疼,准备更换一个电子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检查了吗?

电容没检查,灯已经亮了,应该就是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用的一个电子镇流器,打开开关正常使用,偶然在使用中日光灯管会自动熄灭,关闭电源,隔几分钟再打开又可 ...

电解容易老化,把电解换了试试。灯管座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容易老化,把电解换了试试。灯管座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已经用了十五年,刚买后不久就发生偶然熄灭现象,因为不是常用,所以也没当回事,电解和接触都没问题,估计是三极管质量问题。

网友:
我原来也是修修补补,现在的做法,坏了就换成LED灯,比电子日光灯、节能灯强多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