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9-10-10):
我有一部华硕笔记本,因拆机清灰不慎把主板上的键盘座拽坏了,现在键盘不能用,配置是I5  4G内存,2G独显  500G硬盘。现在想把屏幕拆了接24寸显示器,用USB键盘代替原键盘可以吗?怎样设置?

楼主:
想起来了,CPU是4300

网友:
我的惠普4230s笔记本去年也是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由于电脑是买的水货原来是日文/英文键盘现在根本无法配(主要因为是大回车键),所以买了一套罗技的K240无线鼠/键盘套装,使用时与原装键盘一样几乎没有延迟,虽然外出携带不方便可在家里用还不错。选择K240无线鼠/键盘套装是因为其体积比较小巧。

网友:
usb键盘不用设置,插上就能用。

网友:
关机,插上USB键盘和鼠标,开机。
多数情况下,不关机也可以。
外接屏有时需要设置下。

楼主:
我想知道在外接显示器的HDMI用USB键盘怎样设置,我在USB键盘上按FN+f1-f12键显示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在外接显示器的HDMI用USB键盘怎样设置,我在USB键盘上按FN+f1-f12键显示器没反应

华硕Fn+F10切换屏

楼主:
谢谢,我有空试试

网友:
外置键盘不一定有 fn 键,有也不一定能被识别到,内置显示器没坏吧?一般直接插上 hdmi 就默认是复制显示模式,内置外接同时显示。如果没有,可以在显示属性里调,不一定非要按快捷键。

网友:
这是楼主6楼的贴:我在USB键盘上按FN+f1-f12键显示器没反应。可能用的是带FN小型USB键盘。

网友A:
这个具体得看键盘上的图才能确定是哪个,
装的win7,开机后你用“脑屏”切换撒  win+p  然后按下方向右,然后回车,,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得看键盘上的图才能确定是哪个,
装的win7,开机后你用“脑屏”切换撒  win+p  然后按下方向右, ...

谢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