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小容量的电容办法

楼主(2019-10-10):
我们知道,在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器的好坏,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对电容进行充放电测量,观察充放电现象来判别电容的好坏,通常有开路,短路,漏电 ,容易不足等,在测量时,电容量越大,充放电流越大,指针偏转角越大,现象观察自然就越明显。这儿主要是介绍测量容易较小的电容办法,一般万用表有1K挡,或 10K挡,当电容量小于 0.01UF时,充放电流很弱。过程很短,指针只是略微抖动一下,再小就不太好观察了,如果采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特性,如图,把电容接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当电容放电时,较小的充放电流经过三极管放大后变成较大的集电极电流,这样观察效果就明显提高了,可以测量更小容量的电容。三极管选择电流放大系数大的效果更好。这样可以测量到容量只有100P左右 的小容量电容。如果采用复合管结构,至可以测量分辨出10P左右的电容。具体测量过程和测量电路如图。

网友A:
简单有效的办法,希望三极管的β值比较大,效果更好。9014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有效的办法,希望三极管的β值比较大,效果更好。9014不错。

在没有其它仪器设备,只有万用表的情况,利用这个办法能把万用表的功能扩大扩展许多,活学活用,灵活应用,原来感觉万用表无能为力情况,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万用表就会成为有力的利器。就看各人怎么使用了

网友B:
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简单有效的办法,辛苦许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简单有效的办法,辛苦许版主了

简单的指 针式万用表,可以做很多测试,我喜欢指针式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测试音频信号很慢。

网友:
        如果加上放大管,来测量小容量电容,这个办法当然好了。

网友:
此资料通俗易懂,简单易行,方法可靠,谢版主

网友:
我以前只有一块500万用表,测小小小的电容是用交流220V和交流档估测好坏和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