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A7850 替换原车7388以后 音效没啥变化

楼主(2019-10-10):
这是在某宝买的套件。

昨天晚上把原车上的7388换了7850 , 就把7850的 11 12 14 15,这4个输入脚上的电容给去了,换上了威马电容,换了10000uf,10000uf上也并联了个0.1uf威马,换了旁边47uf的电容,其他的没动,

       换好了以后, 听了几天了, 感觉和之前的7388没啥区别, 这是不是哪里没改?

做功课时,搜了很多帖子,还有的朋友说要把4、6、8、10、18、20、22、24脚的外接电阻,电容全去掉  25脚要悬空,这个可行?

卖套件的商家说只需要吧11  12   14  15 这4个脚的电容换套件里的电容就行了,问过是否要把25脚悬空,商家说不用, 我就没悬空,难道非得剪断25脚?

最近几天播放音乐,还出现一首歌都没播放结束 就下一曲了, 焊工 DIY 也不是一两年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失望的问题, 求问各位烧友了, 这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或者真的没改对?

网友:
你喝了一瓶康师傅矿泉水,又接着喝农夫山泉。下次要喝就喝红牛啊。不用比较了

网友A:
这个更多的是心理作用,还不至于能听出明显的变化

网友B:
其实TDA7388和TDA7850性能差不多,如果前级播放器和喇叭比较一般的话,肯定听不出任何区别,建议你要听出区别的话,用监听音箱接上去试听,比如说KEF LS50,这样或许听得出来。

网友C:
话说我把车机上的IC这么更换以后,能够听出来有改善。然后,我把原车的喇叭换成一套银笛的钕磁专用喇叭,再听,又明显改善了一些,然后我又调节了一下车机自带的均衡器,又有改善。

所以,车载音响的音质,除了跟功放IC有关系,还跟喇叭有关、跟均衡器有关。

网友D:
它区别在于后级不同功率管,但是车上电压定死了要想输出功率大只能使用更低阻抗喇叭才能发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多的是心理作用,还不至于能听出明显的变化

肯定能听出来,更换IC之前,感觉声音比较浑浊,层次都混在一起。更换之后,就清晰起来了。然后低音的效果是换喇叭之后感觉更松更沉了。

不过,如果楼主车子的喇叭素质不佳的话,单纯换功放IC可能真听不出明显变化。

网友:
另外,关于外围电路的问题,楼主可以百度搜索TDA7388和TDA7850的数据手册对照看看标准电路就明白,这两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是稍有区别的,更换了IC之后,是要拆除一些元件。换一句话讲,就是要按照TDA7850的外围电路来处理。输出的那一排阻容,一般都是贴片的,可以用例如T12烙铁的K头扫荡掉。
看了一下TDA7850的数据手册,25脚貌似是个输出直流偏移电压侦测的功能,这个应该与音质无关。我记得我换IC的时候没有动25脚的外围。

网友E:
楼主啥车子,?  我也准备换了, 但是不知道原来是不是7388  , 并且还的时候最好把 原车的垃圾喇叭也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啥车子,?  我也准备换了, 但是不知道原来是不是7388  , 并且还的时候最好把 原车的垃圾喇叭也换掉

经济价位的车子,多数原车喇叭比较差,我是在淘宝上银笛官方的店买的那一套钕磁车载改装套件,把原车喇叭换掉之后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F:
加功放,换喇叭才是王道,最好上DSP。这种小打小闹,劳民伤财。最终出来的效果微乎其微,玩意手潮,得不偿失。

网友:
25脚空空试试就是了呀,剪断,效果好就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功放,换喇叭才是王道,最好上DSP。这种小打小闹,劳民伤财。最终出来的效果微乎其微,玩意手潮,得不偿 ...

能推荐个DSP吗, 经济实惠的, 相对来说,能有效果出来,我个人喜欢DIY ,有套件最好了, 省得到处买元器件, 现在家里的器件两大箱子了, 没几个用得上,家里现在维修啥的,基本没找过师傅, 车上有灯类的改装, 也是自己完成的, 这不,音响效果觉得不行,听起来浑浊,所以才想来改改,没想到出师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济价位的车子,多数原车喇叭比较差,我是在淘宝上银笛官方的店买的那一套钕磁车载改装套件,把原车喇叭 ...

银笛官方 的铷磁 ,价格不菲吧, 有个兄弟推荐我找以前老式收音机的喇叭, 今天在废品店里看到一个30年前的梅花收录机,两边是方形喇叭,不晓得那个喇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啥车子,?  我也准备换了, 但是不知道原来是不是7388  , 并且还的时候最好把 原车的垃圾喇叭也换掉

2011年的长安悦翔1.5, 这个车, 油耗低, 开还是好开, 就是胎噪大了点, 其他没问题可调,音响效果你也就知道了, 几万块钱的车,现在8年了,还是准备动手给它该升级的自己升级一下,目前自己改了遥控后备箱, 后备箱灯, 阅读灯,仪表灯, 都自己改了 ,改LED的省电, 而且,亮度也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7388是晶体管,7850是场效应管,后者内阻小,对单元控制力相对好,音质改善体现在低音没那么浑浊了;若单元 ...

原车的喇叭没有拆开看过了,看到后备箱里的俩喇叭是8Ω, 30W 的。 椭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多的是心理作用,还不至于能听出明显的变化

我也在怀疑有一部分心理作用, 当然, 换了IC 那个从参数上来讲的区别, 那得多好的金耳,或者 顺风耳才能听出来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TDA7388和TDA7850性能差不多,如果前级播放器和喇叭比较一般的话,肯定听不出任何区别,建议你要听 ...

没想着要换喇叭, 毕竟8年的车子了, 再过两年,就准备换车了,只是现在还用得好好的, 想发挥点余热,小成本,做点小成绩,慰劳自己一下,当然, 如果碰到一对好喇叭,比如废品站里碰到了, 几十块钱, 能拿走, 肯定还是要改的, 生活嘛, 就这样不断的折腾,才有情趣和味道, 有你们这些老骚在,DIY起来,也算是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把车机上的IC这么更换以后,能够听出来有改善。然后,我把原车的喇叭换成一套银笛的钕磁专用喇叭,再 ...

是的, 车机里的设置,均衡器 和声场 动了动, 效果明显, 但和之前的7388的确是没听出多大区别, 我个人主要喜欢听人声,重低音 目前桌面级的电脑音箱都能满足我,所以,车里的基本也能满足, 就人声不清晰, 不够,能推荐个DSP吗, 价廉的 能有一个层次效果的就行,我不发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区别在于后级不同功率管,但是车上电压定死了要想输出功率大只能使用更低阻抗喇叭才能发挥出来.。

车上一般用几Ω的喇叭,4Ω,8Ω, 10W, 20W,30W, 咋选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一般用几Ω的喇叭,4Ω,8Ω, 10W, 20W,30W, 咋选最好?

你想想汽车12伏电源接直接接入8欧电阻负载功耗18w已经最大了,必须使用车专用低阻抗喇叭才能获取大功率,当然车空间允许允许可以多只并联。

网友:
P=U2/R      122/8欧姆 = 18W      换 4Ω   变成  36W 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车上一般用几Ω的喇叭,4Ω,8Ω, 10W, 20W,30W, 咋选最好?

2欧/20W,或每路4欧/双音圈并为一路.如果你愿听我说,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可比低数千台车机---如果拼车机玩的话

不过这样的喇叭万分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笛官方 的铷磁 ,价格不菲吧, 有个兄弟推荐我找以前老式收音机的喇叭, 今天在废品店里看到一个30年 ...

我买的那一套【银笛汽车喇叭6.5寸光速钕磁丝膜汽车喇叭套装C3】,三百多元,是4个喇叭加上一个分频器,两个中低音喇叭,两个高音喇叭,阻抗是4Ω,跟原车阻抗相同。收音机喇叭肯定不能用,从音质上讲,原车喇叭再垃圾,音质也比收音机喇叭好很多很多;从阻抗和功率上讲,收音机喇叭也不匹配。

如果有条件,能上DSP更好,投入会多一些。我认为喇叭必须换掉,不然你Diy就没效果。对于车载音响来讲,花费几百块不算高,当然得你自己来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2欧/20W,或每路4欧/双音圈并为一路.如果你愿听我说,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可比低数千台车机---如果拼车 ...

2Ω/ 20W的喇叭, 好像曾经见过一次, 不过那时候没在意, 这确实是很难找, 几乎属于绝迹的珍宝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多少钱买的7850,测没测输出脚间电阻,7850通用的模块太多,打磨的也多。是不是7388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多少钱买的7850,测没测输出脚间电阻,7850通用的模块太多,打磨的也多。是不是7388改的。

3.5脚间电阻2.95K , 表面光滑的, 应该不是打磨的, 买的是带板的 拆机件, 36块钱, 一个带板的7850, 4个0.47小电容, 一个10000uf的电解, 一个戴娜47uf无极电容, 就发帖图片上的这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3.5脚间电阻2.95K , 表面光滑的, 应该不是打磨的, 买的是带板的 拆机件, 36块钱, 一个带板的7850 ...

TDA7850不属于高端芯片但要比TDA7388要好。你用的元件不错音质应该有所提高。接一对好些音箱试试。

网友:
试试换喇叭,立竿见影

网友J:
简单的换个功放块就能改善音质,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套音响系统,换一个功放对音色的影响不大,哪怕上万的功放和几元的1875对比,但是把音箱的喇叭换一下立马就能听出来,或是把这个喇叭换个别的音箱壳里也能听出来。也就是说你把一个高级车的牛掰的音响系统放到你的车里面也不一定好听,原因是不适合不配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把车机上的IC这么更换以后,能够听出来有改善。然后,我把原车的喇叭换成一套银笛的钕磁专用喇叭,再 ...

你带2欧的喇叭试试,一定能听出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带2欧的喇叭试试,一定能听出差别。

我觉得现在的银笛已经满意了,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现在的银笛已经满意了,不折腾了。

估计场效应管的集成电路效果更好些,可以带更低的负载。

网友:
我的车机也是7388换成7850,效果有一些,不是很大,主要是低频更结实有力了,其它变化不大

楼主(2019-11-28):
引用 网友L:
我的折腾了一圈。第一次换了7854效果低音好了%10左右,再换2030基本听不出比7854好多少,再换7850还是感觉 ...

供电问题好解决, 加个超级电容,
我自己做了个, 挂在了手套箱的背后, 用1.5mm的铝壳子找数控折弯, 找开烧焊的店的朋友给焊了几点, 很牢实,
线是用4平方的3股线, 剥了外皮,直接并在一起的, 有将近筷子的7mm粗了, 用了一层很厚的热缩管给套上了 , 2.2米长, 从电瓶正极直接穿过驾驶室的主线束橡胶圈进口,从方向柱旁,往右,直接接到了正极, 现在点火迅猛有力,放音乐音量开到最大,也不觉得低音不足, 就是音效还差点,
改天有机会,我也去找俩喇叭来换上,

对了, 主副驾驶门上的喇叭值得换吗? 还是只换后座背后的两个喇叭足够了?

楼主:
  是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网友M:
车机再怎么改都是那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供电问题好解决, 加个超级电容,
我自己做了个, 挂在了手套箱的背后, 用1.5mm的铝壳子找数控折弯,  ...

看你对装好这台车机的坚持不懈,

                                              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经验见识建议;

前双低音喇叭拆除,只留高音喇叭在前玻璃旁的两立柱那附近的位置,而前喇叭功放输入端电容 ,减值50倍.输出

电容改为3.3uF.如试机后高音太强太刺耳,串欧数级功率电阻,变换欧数直致高低音平衡.而IC的后喇叭功放输入端;串一个

1K电阻再加0.1uF落地阻止高音进入,防止互调失真;因人耳对互调失真比非线失真灵敏几十倍

把四个低音喇叭,两两同极性并联后全部装到后门上.最有经验的南美洲车机一族都照这样装,高/低互调极少---失真就少.

由于高/低音入IC之前己分流,根本没可能发生互调失真.如果音质不好,你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带2欧的喇叭试试,一定能听出差别。

由于这种专业玩法不大众,所以喇叭厂商把音圈分成两组,串/并联时可4/2欧,供买家选择拼接.

图是曰本【金噪子】这贵价牌子为英国吉普车代工的长冲程喇叭;便用双音圈获得二欧数值.

不过可惜不知为何,这近四百美元的喇叭和同样贵价的JBL一样喜欢两年坏一次塑泡边

而图中这对是坏家伙,边还未有时间换,太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对装好这台车机的坚持不懈,

                                              给你一个你意想不 ...

我对音响方面的认知,非常浅显,

最近我把车内部的整个底盘 做了个隔音, 噪音小多了,  慢慢的一点点的正在向我想要的效果靠拢。真是够折腾的。今天又发现车机后面的小风扇噪音太大, 准备换个静音点的,正在找螺丝和静音风扇,准备去铣床上加工螺丝孔。

我的车,前面的喇叭都在车门膝盖旁边, 没在A柱上, 你说的这个方法能行么?

网友: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耳对细节的记忆功能是非常差的,通常不超过十五秒。注意:这里的细节是指非常微小的差异。因此,要区别比较的最佳方法是用开关进行无缝切换,否则起作用的不是物理而是心理。因此,尽管有很多人说换了根音箱线或换了只输入端电容以后音质有多大变化等等,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作用,而非物理作用。
从这个观点来说,听不出变化很可能说明本来就没有变化,或者只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现代的科学仪器的灵敏度已经远超普通人耳。请相信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音响方面的认知,非常浅显,

最近我把车内部的整个底盘 做了个隔音, 噪音小多了,  慢慢的 ...

个别车立柱已有高音喇叭孔的好办,就不说了.有人将高音放于小礼品盒内,用双面胶贴于车两侧出暖/冷气口上方。

在膝上装喇叭,高/低音都无法出的,我的油/电两用车喇叭几乎平地面,低音开尽也听不到,几乎想换喇叭,后有次搞卫生

伏于车地面,才发现原来喇叭低音好得〝封顶〞那么好,几乎杀错良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简单的换个功放块就能改善音质是确定的,换个电容都能改善何况IC,换一个改变一点,换全部改变更大,这是 ...

我又有点不同意你的说法;问题在于换的IC性能指标有否大变.

为此,我又查了这两个IC;发现问题了; 原来7388借着输出用场管听感好,死人灯笼报大数,无限大散热铝锭才4.5A

电源输入.    所以不要说洋人器件指标可靠;那里来百多瓦输出?

而TDA7850无限大铝锭散热时电源输入可9A, 但这两者差异唯一可显露的条件是喇叭负载为二欧.否则四

/八欧时两IC几乎是毫无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些人换IC非要进口的,就拿7850来说,国产的声音就没葡萄牙拆机货好听,虽然我不认同,但是两个不同型 ...

你们这是研究到实质了, 因为外行不懂这个,所以就出现了进口的比国产好的想法, 我对这个追求也不是很极尽,

网友:
人的耳朵 没有那么灵敏 我玩了几十年的音响 这个东西就是 有一些人瞎搞的 把原来的机器 拆了 然后换上自己买的零件 说是 摩机

网友N:
我 从不玩 摩机 有那个 钱 就不如买一台 好的机器 何必自己一顿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车机再怎么改都是那样

改得好的, 有提升, 而且很明显, 相当于二次设计+改造, 毕竟音乐无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 从不玩 摩机 有那个 钱 就不如买一台 好的机器 何必自己一顿瞎搞

改了,放车上听的, 不改, 用啥听呢? 至少原装机上的按键能控制, 如果重新加个胆机啥的, 那改造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崇洋媚外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不否认有些外国货确实比国产货做的更好,但是像IC这种东西,同样的工艺流程, ...

是的,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 对待这些,这类问题时, 除了冷静, 就需要理智和调理清晰的逻辑来讲个人情感了,

网友O:
有点区别不大个人认为主要是炒作就像LM1875一样

网友:
我改过还是有效果。但是不大,7388声音尖锐听起来比较刺耳 换了7850感觉声音小了 低音稍微雄厚了,

网友:
上当了吧
要那么累干么?买一个300来块钱的4声道汽车音响,分立件的,接成2.1声道,其实只加一个10-12寸的低音箱,车门喇叭不变,接好调好试听,你就不会再玩什么集成块功放了。

网友P:
我就用过人家不要送我一台4声道汽车功放(自己修一下)都用4寸喇叭,接2.1声道,低音也是4寸的,放音效果绝不会差,在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点区别不大个人认为主要是炒作就像LM1875一样

前几年收了一台三声道功放,1875的,因为不再玩集成块功放了,转手在某论坛卖了,便宜。有人就是要想玩一下1875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就用过人家不要送我一台4声道汽车功放(自己修一下)都用4寸喇叭,接2.1声道,低音也是4寸的,放音效果绝 ...

这样说来, 我是木耳了, 可能从电测技术上来说, 音质有改善, 但我的耳朵却不同意, 可能我的期望值比较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来, 我是木耳了, 可能从电测技术上来说, 音质有改善, 但我的耳朵却不同意, 可能我的期望值比 ...

集成块远比不了分立件功放。我都不用集成块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集成块远比不了分立件功放。我都不用集成块功放了。

没办法啊, 集成块的电路做好了的, 要改, 除非自己重新设计个电路, 但那是个工厂级的超大工程,人家几十个人的设计团队才能做完的事情, 咱一个人DIY是搞不定的

网友Q:
有些车,  垃圾喇叭。  磁铁小盆架浅, 只能发个声  。 你给他啥都是白搭。   热销的车很多喇叭都不行,因为性价比高。性价比高的东西  其实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缩水非常厉害。隔音差音箱差很正常,而且花了几千改车,可能也就跟别人原厂的差不多。
像同事飞度,原车喇叭根本没法听。连个高音都没有。换了飞歌7850的导航,再做了四门隔音加全套惠威喇叭,总算跟卖的奇烂的福特嘉年华原厂低配音响一个档次了

网友:
感觉还是换攻防实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些车,  垃圾喇叭。  磁铁小盆架浅, 只能发个声  。 你给他啥都是白搭。   热销的车很多喇叭都不行,因 ...

好像说得很有道理, 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和你的车机档次有关,一般档次高的不用换7850这些的,音响好声的根本是整体素质,包括喇叭,现在用导航的多,高档2手机不贵,换机比换IC效果绝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