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星三角接法的求助

楼主(2019-10-10):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
      一个18.5千瓦的电动机,烧坏后去绕线。回来后接线有些理解不透彻的地方求助大家。具体如图。这样接后星启动时KM1和KM3吸合电流分别为24.5A  25.5A  26.5A。延时过后KM1和KM2吸合,三角接法,这时电流分别为14 15 17A。前期经过测试电机三组线首位段正确,线圈接入图。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常电流?是不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A:
圈数相等吗?是否有局部线圈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相等吗?是否有局部线圈短路呢;

    这个难考证。是给专业修电动机的重绕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相等吗?是否有局部线圈短路呢;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估计绕组线圈连接有误,使各相下的绕组线圈匝数均不同,最终导致 Y型启动(堵转)电流和 Δ型运行的各相电流大小分别与对应的相绕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绕组线圈连接有误,使各相下的绕组线圈匝数均不同,最终导致 Y型启动(堵转)电流和 Δ型运行的各相电 ...

   谢谢。我感觉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感觉有这种可能性。

再仔细检查下连接线,只要各绕组绕制无误,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不觉得异常,y系列空载启动时电流峰值大约是额定电流的7倍,之后逐渐下降至空载电流,转速上升很快
Y型接法时启动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2倍多,之后逐渐下降到空载电流的1/3(大约值),但转速上升稍慢
你说的电流并不异常,你不妨检验一下,星星接死,让电动机充分运转起来,看看电流最终是多大

以你给的电流判断,绕组不可能接错,应该大致正常

网友:
电流正常,角运行时的电流为星形的1/√3倍。

网友:
KM1、KM2触头容量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倍选择;KM3触头容量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选择;电动机的热继电器及导线均应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倍选择。

网友:
18.5KW电机三角接法,电流分别为14 15 17A负载不大啊,至于3相电流不均衡,一般是电网线路问题。

网友:
到电机接线端的三相电压平衡不,如果是电压不平衡造成的电流差异,电机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