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收音头调试求助

楼主(2019-10-10):
近日买了个铝机箱,把以前的一个汤老师板胆收音机装进去,由于原版是正向安装,原计划改为反向安装,没改好,弄来弄去折腾的不像样子,就把原板子割开来,分成几部分独立固定,中放板和电源板都安装好了,胆高频头在安装过程中磨难多多,由于改动了双联位置,又重新调整频率覆盖,结果调试的乱七八糟,现在玩不动了,频率显示在88-135mhz区间,本地强电台声音也极小了,选择性变差,自己是没能力调整了,现求助:哪位老师能帮助统调一下。(可以寄去)

网友:
寄去老汤调吧,

楼主:
已联系上汤老师,按他所说的,打开混频线圈,挤压本振线圈,使低端频率控制在86mhz附近,然后旋出双联,调节微调电容(此步重要,我就是没弄明白才导致高端跑频)使高端频率接近109mhz,然后调整天线线圈使信号最强,目前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关注,等我把机器全部装好后拍几张照片给大家欣赏!(自己加的2个最前面的功放级6f3还没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联系上汤老师,按他所说的,打开混频线圈,挤压本振线圈,使低端频率控制在86mhz附近,然后旋出双联,调 ...

汤老师何处寻?要给好老师加分

网友:
恭喜您!初步调试成功!只是我那可怜的电路板啊!

楼主:
收音机终于完工了,功放屏级只有150v,输出功率有点低,不过也够用了,拉线盘是自己拆破收音机装的,很费劲。

网友:
高手,机壳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