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7106坏了吗?

楼主(2019-10-11):
我的一台滨江9205用了快十年了,前两天莫名其妙的坏了,症状是所有档位测试结果都偏大一些,芯片是7106,外围能测的我都测了,没发现问题。测得v+为3v,v- 为-5v,都正常。短接vref和in+显示115,正常应为100.没条件测其它参数了,我想请问大家,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判断7106损坏?虽然新表已在路上了,但我用这块表很顺手,所以想修好。
对了,电池已换新,无效果。

网友A:
把基准调好,基准大,測什么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调好,基准大,測什么都大

不一定,楼主说的是都大,基准影响电压电流,不影响电阻档,而且楼主vref连vin自检显示115,猜测是楼主笔误115*,这样符合故障现象,通常自检是稍小于1000的

网友B:
这故障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不是芯片的问题

自检小于1000太多还可以归纳到积分电容上面,显示115*除了7106不可能是其他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调好,基准大,測什么都大

请指教怎么调基准?我调了电压档电位器,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检小于1000太多还可以归纳到积分电容上面,显示115*除了7106不可能是其他元件坏了。

我用的是200mv档,现在短接后显示又变成111.2了。

网友D:
电压档,短接Vref+和in+ 应该是100.0或者99.*  你这个极为可能是7106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档,短接Vref+和in+ 应该是100.0或者99.*  你这个极为可能是7106坏了

谢谢,我也这样认为,我认为vref应该是7106的内部基准,应该是不受外部影响的,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把Vref+脚连接的电位器脱开直接和in+ 短接如果显示还是115。那就是7106的问题。
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觉得倒是基准电位器的问题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老表线路板上面的过孔断路也会有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Vref+脚连接的电位器脱开直接和in+ 短接如果显示还是115。那就是7106的问题。
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觉得倒 ...

谢谢,晚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Vref+脚连接的电位器脱开直接和in+ 短接如果显示还是115。那就是7106的问题。
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觉得倒 ...

         怎觉得不对,vref+是2.8v左右,不通过电位器调压,直接连不会是超量程。都是调整电位器到100mv的。

网友:
时钟不对会出现楼主的现象,先查查震荡电容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觉得不对,vref+是2.8v左右,不通过电位器调压,直接连不会是超量程。都是调整电位器到100mv ...

试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测试芯片的比例读数。测量电阻档就是靠比例读数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觉得不对,vref+是2.8v左右,不通过电位器调压,直接连不会是超量程。都是调整电位器到100mv ...

v+才是2.8v左右。

楼主:
结贴。谢谢大家指教芯片终于换好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铲了牛市芯片,结果芯片脚间距比焊盘小很多,只好把芯片引脚拉直再掰大一些,终于焊上了。结果开机发现屏幕数字一闪就消失了,后来又查出电池插接件接触不良(但原来测过多次电压正常,也没显示过欠压),直接把线接好终于正常了,到底也没搞清原芯片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