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esr测试仪

楼主(2019-10-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激励信号有2个闭合回路, 从Z1-Zx走, 也可以从Z2-Z3走, 这就是2个桥, 至少形象上可以说的 ...

1、Bridge 在英语中来自来拉丁语 brevi,是短的意思。一个 Bridge 架在比如河两岸,这样河两岸的距离就变短了,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所以电桥 Bridge 结构的意思是,通过一个器件(桥)短接两个节点,这两个本来没关系的节点的距离因为通过这个元件“变短”了。

比如在左图(Wheatstone bridge)中,通过检流计 U1 将 R1-R2 中间点和 R3-R4 的中间点短接,U1 才是 Bridge...

2、所以右图也是桥,U2 将 R5-R6 中间点短接到 GND,U2 才是 Bridge:

自动平衡桥就是这个意思,将 DUT 和 Rr 的中间接点通过运放短接到 GND,这个运放就是 Bridge:

网友:
买个电桥就是了,买得起的越贵越好这个比什么都好,瓦叔都急了,瓦叔说鱼是水里的,你们非要指着窗子上吊着的干鱼说鱼是晒出来的,真是醉了。

网友: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Bridge 是什么,在哪里!你之前也好意思问过,桥在哪里,现在不要不好意思回答

如果答不了,记住,少说话,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到这里,你应该想通了,如果还没想通,只能说你的电路基础欠缺或者无理取闹

惠斯通电桥并不是吃 ...

我问你桥在哪里,避而不谈干嘛???!!!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 Bridge?懂,就直面我的问题,不懂,以后记得看到我就远远地跪安。

网友:
淘宝  搜索  许老师  ESR表  挺好用,我有一个,专门测量ESR,筛选电容没问题

网友:
淘宝那些ESR测试的仪表一般功能单一,精度不高,二手LCR测试电桥除了体积大不便于携带之外,功能及精度比那些强太多了。二者价格有的差不多,有的淘宝的手持便宜几十到百元多不等。
个人建议如果场所固定,不外出携带的话还是买二手LCR电桥好。

网友:
随便买一个万用电桥都能测

网友:
只要是正轨厂家生产的、有计量认证的都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看了个LC200A电桥,貌似不能测ESR

你是不是对电桥有什么误解,不是能测 LC 的就是电桥,测 LC 的原理很多,你那个 LC200A 写着是谐振法。

电桥的意思是使用了桥(Bridge)式电路,并且,通常都是平衡桥(Balancing Bridge)。电桥都可以测量 ESR。

手动电桥:

结果需要自己计算:
Cx=Rb/Ra * Cn
D = ω * Cn * Rn
ESR = Rn * Ra / Rb

自动平衡桥,结果由内部微电脑计算,直接可读:

网友:
那个LC200A根本就是个lC表,只是测容量罢了,连R都不能测,根本谈不上是电桥,你可以淘宝“ESR 表”看看,ESR说白了通俗点就是电容的交流阻抗。那些连电阻都测不了的所谓电桥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想要个能直接测esr的设备,是啥无所谓,误差别太离谱,价格便宜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买电桥,网上找个测esr的电路,自己做一个不难

https://wenku.baidu.com/view/2ac ... 1922791788be0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对电桥有什么误解,不是能测 LC 的就是电桥,测 LC 的原理很多,你那个 LC200A 写着是谐振法。 ...

早期的电桥是桥式结构, 现在用运放I/V电路已经和桥没关系,只是名字沿用

网友:
200-300可以买一个10k的数字电桥;
上到500 就可以买一个100k以上的数字电桥了;
筛选电容比电容表和ESR表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