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前几天俺用了十年的笔记本电脑(东芝L315型号)在开机时,突然间冒出BIOS密码,不输入的话就无法开机,而且密码输错三次后就自动关机,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设过什么密码,连操作系统也从来没有设过的,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虽然我想到可能主板电池没电了(笔记本是08年奥运会前夕买,一直正常用着),但按理顶多也是基本设置不能保存而已,顶多也是每次开机按下F1什么的,既然没主板没电那就拆呗,拆来电池量了,只有2.5V左右,超过十年了,也该退休了 ,一时间也不可能找到同型号的,那就用台式机的电池改一下,用回原的接线,但是没有点焊机啊,只能用热缩管包了,包后前看一下,还很扎实,不会轻动,心里满是高兴的,在想,靠,这么简单的事情怎能难到我呢,然后兴冲冲的把电脑装回去,一下机,果然直接进操作系统了,熟悉的WIN7出来了,可是,可是,当我关机后再开,那个BIOS的密码又出现了 ,然后搞来搞去,发现一个现象,只要把COMS放电第一次就没有密码,能进系统,第二次开始就会出现密码界面了,网上百度了一下,说法很多,什么放电啊,重写BIOS芯片程序的,还是短接打印口的针脚等等,没办法,只能再次拆开电脑,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就是在主板上面没有找到BIOS的芯片,包括存储芯片也没有找到,在主板上的芯片,按着编号在淘宝下查了,都不是,然后再百度,发现有一个说法,说主板上有一个G1编号的两个焊点,短接后可以清除CMOS密码,然后也试过了,也不行
最后我是想着一条这样的思路,利用第一次能进系统,那我直接进PE,使用其带的CMOS清除软件先把密码清除,试了几次,显示是成功的,然后再刷新版的BIOS文件,但刷不进去,可能是我没有把主板电池插上,那么再试一次,接上电池,使主板有电能保存东西,然后再进PE清BIOS密码,现在经过两天的开机关机,暂时正常了,但是BIOS没电后出现密码的事情是想不通,网上也有说这是个BUG,也有说是厂家设定的,总之是没有一个准确而且是经过验证的说法,现在是把我的过程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同时也请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是什么原因,再另一个这款主板的BIOS芯片到底是我没找到还是装在哪个地方啊

左边是台式机的电池,右边是笔记本的,体积相差一倍

左边是台式机的电池,右边是笔记本的,体积相差一倍

这是用热缩管套好后的

这是用热缩管套好后的

CPU相对现在来说很差了,但我是够用了

CPU相对现在来说很差了,但我是够用了

网友A:
笔记本bios密码一般有专用安全芯片进行存储,要不商务笔记本的商务秘密不都无法保障了。如果忘记有的需要厂家万能密码取消,个人来说要不就网搜万能密码,要不就网搜破解方法,有的需要开壳焊芯片编程器操作。
本人有个Dell E6400就是找的算号器算的万能密码解锁,另外一个联想机好像是R61就是取芯片编程器操作的去除开机密码,最没辙的就是硬盘密码保存于硬盘低格都没辙!

网友:
比较老的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bios密码一般有专用安全芯片进行存储,要不商务笔记本的商务秘密不都无法保障了。如果忘记有的需要厂 ...

硬盘密码需要保管好,但是我是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对应的芯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密码需要保管好,但是我是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对应的芯片啊

要是有的话,具体应该是一个8脚IC,应该离bios存储芯片距离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的话,具体应该是一个8脚IC,应该离bios存储芯片距离不远。

这两个芯片都没找着,板上的芯片上写的编号全查一遍了,没有一个是的,基本上都是电源芯片还有是USB、视频啊等等,就是没有BIOS的

网友B:
开机不要进系统 直接进PE再关机 开机 试试有没有bios密码

网友C:
楼主的笔记本电脑用的好仔细,我2009年国庆买的惠普笔记本,在2014年五一更换了联想的,现在这个已经又觉得慢了……

网友D:
听说过bios病毒,,但我没见过,,,

网友E:
CPU和主板芯片之间的八脚芯片感觉是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和主板芯片之间的八脚芯片感觉是BIOS

整个主板翻了几次了,硬是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散热片也拆过了,没有啊,不过现在电脑是正常能用了,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这样,还有的是什么没找着BIOS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bios病毒,,但我没见过,,,

这台电脑很少会用,主要是网上银行等专业用的,平常连网页都不会去打开,所用的软件都是从各大银行的官网上下载的,也是用了很多年了,平常是关机的,从不会各其他电脑有过通讯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不会有什么病毒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笔记本电脑用的好仔细,我2009年国庆买的惠普笔记本,在2014年五一更换了联想的,现在这个已经又觉得 ...

早期是拿去公司作为工作电脑用,用了几年不需要就放家里,系统重装了一次,平常很少用的,再说我也不打游戏什么的,还能够我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要进系统 直接进PE再关机 开机 试试有没有bios密码

开机就弹出密码了,还远没有到启动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网友:
开机就出密码,那个不是BIOS密码,那是BIOS下设置的系统开机密码而已,并且与任何操作系统无关,没密码就不让你玩开机后不可能启动引导任何操作系统。这与BIOS密码有本质区别的。BIOS密码不进BIOS不出现,开机后可正常进入操作系统,一般BIOS密码存在于专用安全芯片里,开机密码应该存在于BIOS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