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二极管的并联使用

楼主(2019-10-11):
在坛里时而看来有矿友把几个二极管并联使用,说是可以提高效率。这样做到底有无实际效果?带着这个问题我做了试验。

首先我搭建了一个多用途平台,如下图:

其实上此平台是一普通无电源收音机,在以后的帖子里我会多次使用此机。而这次仅用来测试二极管。

参与测试的是备受争议的“化石级”二极管2AP9及1N34A,是在网上采购的。之所以没用更加“新式”的肖特基管一是因为我准备在下一帖子中专门讨论各种二极管在矿机使用中的优劣,其次是我个人认为无论用何用管子都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当然不能保证自已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肯定,其它矿友可以自行加以验证。
我本人就是一个不经验证不肯言“信”的人。其实这也很累人。

为了提高选择性我用了200K的班尼线路,测量的标准就是量二极管输出的直流电压。数码电压压表也是在网上购的,输入阻抗1M。同时为了减少人体感应在本试验中我没有接耳机,实际上耳机的接否对输出电压并无直接的影响。
有人可能会对以输出直流电压为标准提出异意,认为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输出的音频交流电压。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认为当其它测试条件不变时,直流电压是个相当可靠的被测对象,也相当简单易行。

平台中间的DIP开关就是用来选择二极管的。其中1-5已分别接上2AP9,1N85,SD101A,SD103A,及1N34A。二只DIP开关中间的园针插座是用来增测额外二极管的。与其它五只二极管需要将DIP拨到on才投入使用不同,它处于常通状态,即只要插入即导通。

测试信号是个中等强度台(603kc),第一被接能的是2AP9(DIP1拨到on)。输出电压是176mv。

第二是外接的1N34A(即所有的DIP开关均处于off)。输出电压是171mv。

第三是双1N34A,即拨通DIP5。输出电压是165mv。

最后是双1N34A加上2AP9,即除了外接以外,同时拨通DIP1和DIP5。输出电压是162mv。

从我的这次试验表明,二极管的并联未必可以提高输出电压,也就是说未必可以提高灵敏度。当然,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做的测试。

其实从二极管小信号平方率检波特征也得知,除非有特强信号使检波器进入线性区域,否则二极管并联使用,让流过每只二极管的电流减小,其内阻是会以更陡的斜率增加的。有兴趣的矿友可自行推导,在这里我就不啰嗦了。

网友:
很好的实验试验,实践是硬道理,亲自动手实验实战是有实际体会和感受的,总比光说不练的强,实践出真知,成功了是经验,失败了也是经验,什么也不做,没有了风险,也没有乐趣。支持折腾

网友:
这台机器是不是上次参展的那个?

网友:
二极管的选择和LC 的谐振阻抗以及负载阻抗和信号大小有关

网友:
很好的实验,提高感性认识。

楼主:
回三楼
是那台机器。“折腾”是我制作它的动力所在。
谢谢关注。

网友:
好!
很好!
非常好!
结论正确与否可以商榷,可以讨论,可以继续验证。
最值得赞扬的是敢于探索的精神和善于探索的行动!加精了!

网友A:
好多老书上讲过二极管单向并连可以增加矿机音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老书上讲过二极管单向并连可以增加矿机音量

其实是改善阻抗匹配可以提高转换效率,而不是二极管并联增加音量,如果阻抗不匹配,可能会降低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改善阻抗匹配可以提高转换效率,而不是二极管并联增加音量,如果阻抗不匹配,可能会降低音量。

阻抗匹配严重不对会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