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整流滤波电容的作用一样吗? 那个电路实用性强?

楼主(2019-10-11):
帮顶下,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10K电阻能承受的住吗?10瓦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质量很重要  容值的充足也很重要  所以高压油浸不一定好 第二个电驴  三组绕组可以线径不同  第一 ...

三组300v整流后串联,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三个绕组线径应该相同!

网友:
第一种电路对变压器绕组绝缘要求相对较高,同时对整流元件的反压特性要求也高。比较还是第二种好些。没有必要绕3组300V,只要用三倍压整流电路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找耐压千伏以上的大容量电容。

首图第三个桥左漏画地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图第三个桥左漏画地标

是这个问题,没有地回路。

网友:
一般高压电源都是小电流,所以采用倍压整流更方便一些,对电容的耐压要求也低一些。作为实用性的制作,一般简洁一些更可靠,搞得复杂化,故障率会更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第二图没有这样去运用。徐变压器有现成的三组同样电压的绕组。

网友:
都可以,区别不大

网友:
图一电路结构简单,至于电容的耐压问题,可以直接采用高压油浸电容,不需要串联耐压不足的电容,故障率反而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十K 电流很小的  2W。

那我俩当中有个人没算对。。。
900V/30000欧=0.03A。
900/3=300V。
也就是说每个10K电阻上有300V电压。
300V*0.03A=9W。
2W好像不行吧。。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楼的很认真  你的计算正确  那几个电阻是泄压电阻  主要是为了电源不用时  卸掉电容内的电压  所以阻值可 ...

那几个电阻是用小,从功能上说:这个电阻是均压兼泄放作用,均压的作用大于泄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质量很重要  容值的充足也很重要  所以高压油浸不一定好 第二个电驴  三组绕组可以线径不同  第一 ...

没有这样的说法吧,第一组线粗一点....。三组线的电流基本相仿,因元件不可能绝对一致,所以略有差异。

倍压整流好像不需要全压电容,用450V电容做成三倍四倍的应该够了。

网友:
图1的均压电阻阻值选的太小,会影响滤波效果,增加无谓的功耗。不知楼主根据什么,选用这么小阻值的均压电阻。

网友:
第二种简单可靠效果也很好早在15年前我就大量应用了

网友:
如果你的变压器多绕组的话---还是低二种可靠--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