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认识这个贴片二极管

楼主(2019-10-11):
请问图上的 ED2B这个二极管,可以用边上的ES3D替换吗?ED2B这个二极管百度找不到资料。这个是功放的电源板上的。

网友:
2A/200V 快恢复

网友A:
如3D,2B,数字表示电流(A),字母表示电压(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3D,2B,数字表示电流(A),字母表示电压(V)

谢谢大神!

网友:
ED代表2A/200V 快恢复,2b代表生产日期

网友(2020-04-28):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ED2B、ES3D同为 3A/200V  快恢复二极管,可互换。

网友B:
哇塞!3个说法,谁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塞!3个说法,谁对?

8#楼图片资料右下方有个 Logo(下图用红圈标出),它与1#楼二极管上的 Logo 相同,这原厂资料该没错吧?!

网友:
总觉得现在的器件命名没有什么规则,不能从型号推断,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