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AVR1801功放面板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9-10-11):
老掉牙天龙AVR1801功放面板不显示,开机屏幕显示不到1秒钟就熄灭,功放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就单只是不显示而已,测量灯丝电压正常,在暗处可以看到灯丝发红,+5V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屏显驱动芯片有问题,原机的芯片看不到型号,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修功放,就是没有图纸难修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修理的了,现在的机器都是什么坏了整块板替换,没有修理 ...

无线电修理业就是拆解问题所在,大零件坏了,换了CPU你也没有程式可装,只能一块板换.但只有如大禹,及

国内某些小厂自装软体的易坏,这你也要记录下,以免日后遇上它浪费青春.

过半机子是小件坏.特别大厂机,CPU外围总是零件多多,例如锁相电压,本可直推高频头了事,但大厂机却用

复合管放大再推.这样CPU热量不大,就很稳定.

即使象这次找出零件价值很低,但对无线电DIY者却如得到一粒仙丹,这些DIY过程对防止老年各种神经/脑

疾病.绝对是良方妙药.因其成就感对于推动人大脑皮层的运动,胜吃三个月冬虫夏草/灵芝

网友(2019-12-20):
这样的帖子对无线电爱好者才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9-10-11):
还有一组约26V负压

网友:
上图看看  拍些照片 和视频   才好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没有这组电压,整个面板都是通过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的,测量完这排线都没有一组-26V的电压,灯丝电压直接从变压器出来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3-06/05/2013052926.pdf

谢谢提供图纸

楼主:
谢谢4楼ywmxyz提供的图纸,按图纸查找故障一个10K电阻断路造成故障,本机已经修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4楼ywmxyz提供的图纸,按图纸查找故障一个10K电阻断路造成故障,本机已经修复,谢谢

这个电阻是否说的那个中电压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否说的那个中电压供应?

对的,是-34V电压经过三极管A916后直接送到VDF屏的,这10K电阻是A916三极管B极的取压电阻,断路了造成没有-34V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是-34V电压经过三极管A916后直接送到VDF屏的,这10K电阻是A916三极管B极的取压电阻,断路了造成没 ...

你答到此贴,这贴求助贴就功德完满,能使后来上矿坛网友以启发,给你我能给到的最高分

你修机密度很大,你应设立一个【维修秘笈天机本】建一个好的目录,把每个维修成功/失败的案例详细登记.

最好还有原理图/照片,目录就如本贴题目这样,不用很久时间,你凭这秘笈就可晋升国师

从矿坛上复印绝好的贴,也可入册,如本贴,不必要长篇大论,问题清晰,取向明确,修理有过程交待,有明确结果.

就是好贴.即使修理失败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答到此贴,这贴求助贴就功德完满,能使后来上矿坛网友以启发,给你我能给到的最高分

你修机密度很 ...

专修功放,就是没有图纸难修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修理的了,现在的机器都是什么坏了整块板替换,没有修理意义,只是我这此不甘心的才花时间去研究查故障,不过故障都是因为很小的东西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