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家里的老微波炉

楼主(2019-10-11):
几十年前的老微波炉了,品牌是格兰仕。前几天老婆说不加热了,拖了几天今天才想 起来看看。
拆开一量是高压保险管熔断,懒得出去买,就烫开两头管座,从一截电线里抽出来差不多粗细的细铜丝焊接到弹簧上,不知道在高压环境下焊锡的强度可以工作正常不 ?
又查了下手机,说是造成保险断的原因可能是高压二极管坏了,拆开二极管量了下,两头都不通,是按网上说的使用电阻10K档测量,后来试了2M也不通,再后来试了200M档,才显示一方是通一方是断,可能还没有损坏。装机试验,结果是正常工作。看来网上的数据都是人云亦云,错误太多了。

网友:
看来网上的数据都是人云亦云,错误太多了。

不同意,说明你还没学到家。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测高压二极管我直接用220V,就是二极管正极插电源插座,万用表用直流250V挡,红笔接二极管负极,黑笔接插座另一端,反转二极管再测一次。注意别触电,好的通断都明显。击穿的在之前用电阻挡能测出。

网友A:
说10K档是用指针表,也就是大于9伏的电压。

指针表哪来2M、200M 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10K档是用指针表,也就是大于9伏的电压。

指针表哪来2M、200M 档位。

估计是数字万用表。

楼主:
原来如此,我是用数字表量的,只能用200M,看来用指针表是1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