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电源拆解之EMI

楼主(2019-10-11):
没有抽头的电感?还是配重的铁块?

李逵还是李鬼?
没错,这是个塑料模里倒了水泥,放在电源里增加重量

网友:
这个不是EMI,是被动式功率因数校正电感,简称无源PFC。可是用水泥块代替,不知发明人有没有申请专利。

网友:
哎 国货的悲哀

网友:
造假行为应受到惩罚。

网友A:
看看散热器的外形,就知道这个EMI了!

EMI是指电子产品工作会对周边的其他电子产品造成干扰:仅仅是对外干扰,不影响产品基本性能,所以很多爱动歪脑筋的人就开始发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散热器的外形,就知道这个EMI了!

EMI是指电子产品工作会对周边的其他电子产品造成干扰:仅仅是对外 ...

对内也有影响的吧,滤波器应该有双向性的,我猜

网友B:
这种廉价电源很伤硬盘的 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廉价电源很伤硬盘的 扔了吧

公司的,电脑换了电源还是点不亮,电源和主板都坏了

网友:
航嘉的电源不错

网友:
成捆电缆的造假也有这样的,灌装水泥

网友:
贪便宜就是这结果,怪不得厂家,您让他没钱赚嘛。

网友:
国人在偷工减料方面的“智慧”层出不穷

网友:
监管问题 偷工减料没人处罚还能赚钱 害的正规厂倒闭。这个电感的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算造假,购买这种电源的无非是电脑生产商和个人,电脑生产商选购零件前肯定要测试;个人用 ...

骗小白,曾经很多人都觉得重电源用料奢华 殊不知厂商都在用集成度高的芯片来替代复杂的线路板设计重量减轻 效能上升,结果国内喜欢重货只有在别的地方增加重量了,我拆出过铁板 水泥块 瓷砖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骗骗这些似懂非懂的人了。

以前单位有过这样一段趣事:

国内的 CAFC(Corporate Average Fuel Consumption,即使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MT车型以车重和油耗划分
车轻的油耗必须达到标准,以马自达MX-5为例的跑车进口只能增加铅块来达到重量要求
等车主提车时把铅块拆除掉

网友:
这个造假早有,杂牌子的基本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