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主板

楼主(2019-10-11):
映泰B75主板换大容量硬盘后装系统后显示如图。用以前的硬盘正常使用。换硬盘重装就这样了。请教下大师们。是那里设置错了还是这板有问题。先谢谢了。

主板

主板

网友A:
像是分区有重复的激活标志,看能不能把多余的删除掉。实在不行就重做硬盘分区。

网友B:
机子上是不是插着u盘,不是的话怎么是g4d引导?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分区有重复的激活标志,看能不能把多余的删除掉。实在不行就重做硬盘分区。

又重新在PU重新走了二次删除。再重装暂时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上是不是插着u盘,不是的话怎么是g4d引导?奇怪!

重装U盘系统。第一次搞到这样的。暂时正常了。谢谢。

网友:
显示屏该换啦

楼主:
小孩搞成的,有也不想去换。

网友C(2019-11-20):
重装系统试试看看能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试试看看能够解决不了

搞掂了,BS内的第一项有组数据调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掂了,BS内的第一项有组数据调个值就可以了。

恭喜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