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小功率甲类功放电路,请教它们该有什么音色音质表现

楼主(2019-10-11):
我搜集了几款小功率甲类功放电路,它们都是可以买到或者自制的。

现在假设给它们都按正品管子型号使用较好的辅助用料

1、但从电路原理形式上说,每种甲类电路应该有啥样的音质音色表现?
2、如果让你自己选你会选其中一种两种的,你选谁?

注意实物图片仅供原理解析参考,不代表这个原理就一定用这个料,都要按照正品上等用料分析。
换句话说分析要以原理图为主要因素,讨论用料均都是上乘好料的情况下音质音色表现。

扬声器的类型适合哪种,也是可以讨论的。

第一种  以下 所谓单端输入单端输出FET:

第二种  以下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全FET

第三种  以下标准1969甲类

第四种  运放驱动的晶体管
甲类20W_运放
甲类20W_运放

第五钟   无反馈全直流甲类(我明明看到有反馈啊)
甲类30W_无反馈全直流
甲类30W_无反馈全直流

网友A:
第四、第五种就不必研究了,一个字:差。

网友B:
甲类的功耗非常大,要输出双30瓦功率要耗200瓦的功率,要把200的热量散出去是个问题,还不管功率大小,不论听小音量还是大音量都是这样。
要体现小功率我理解也就是几瓦的功率最高不过5瓦,双声道10瓦消耗30瓦功率,还可接受。

网友C:
1696吧,简单稳定!还可以省掉喇叭保护电路。
一般做分立功放,不管是甲类,还是甲乙类,最好加上温补电路,防止电流突变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第五种就不必研究了,一个字:差。

欢迎细说评论,
特别是第五种,说是无反馈的,----------实际上我认为是有反馈伺服电路的才对。

我自己研究这些,主要是选择一个二个的,动手做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类的功耗非常大,要输出双30瓦功率要耗200瓦的功率,要把200的热量散出去是个问题,还不管功率大小,不论 ...

第一个 输出功率9W,其他都是20W左右输出。 电源都要100W 15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96吧,简单稳定!还可以省掉喇叭保护电路。
一般做分立功放,不管是甲类,还是甲乙类,最好加上温补电路 ...

晶体管的加温补,FET的可能就不用加了。原理图中没有温补和喇叭保护,实际用都需要另加。

我就是想实际购买成品板,或者自己DIY几个小于20W输出的甲类电路来,亲自尝尝甲类的音乐味道。

选择哪一种电路,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是初烧,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追求。

大致要求是:
1、桌面小音箱   6.5吋以下的喇叭    音量不大。
2、听音乐和歌剧为主,  追求高音质但又没有经验,也没有风格形成,属于初步发烧。
3、要选择一两种电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甲还是买成品机靠谱,管子配对,差分调整都是麻烦事
甲类声音还原一流

桌面小音箱,用大甲似乎太费电。

再者说,我玩的都是有源二分频,甚至三分频,大甲至少需要一对,难以淘换,夏天估计要耐热汗

网友E:
甲类音质真的很好吗?一直想淘宝买两块成品来试试,不过后来听说耗电太厉害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们都是发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类音质真的很好吗?一直想淘宝买两块成品来试试,不过后来听说耗电太厉害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们都是发 ...

耗电的电费不怕,也没多少,冬天少用一会儿空调就有了。
夏天麻烦一些。

网友:
就用2030  2040  1875也还是很不错的(把电源质量搞好)现大功率功放家中也用不上。家庭听音设备音箱是第一重要。

网友F:
第一种,增益太低,第二种,声音有点拖的感觉,第三种1969就是个玩具,第四种,容易成功,声音中规中矩,第五种,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增益太低,第二种,声音有点拖的感觉,第三种1969就是个玩具,第四种,容易成功,声音中规中矩,第 ...

我现在初步选中的就是第一种,也是1#第一个图。输出9W小了点      可是单声道9W不含高音和重低音    应该也够桌面音箱吃的了。

兄弟能否说说第一种的缺点,自制的话应注意些什么(调试就别说了,再麻烦咱也搞妥喽)
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  怎样改进改良,使得它更加完美?

欢迎大家都来说说,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初步选中的就是第一种,也是1#第一个图。输出9W小了点      可是单声道9W不含高音和重低音    应 ...

这个第一增益很低,第二,自倒向电路由于导向电容的原因,很难做到HIFI级,况且OTL本来就难于得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第一增益很低,第二,自倒向电路由于导向电容的原因,很难做到HIFI级,况且OTL本来就难于得到很好的 ...

况且这个也不是A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况且这个也不是A类状态。

听人劝,吃饱饭,我就放弃第一种。

现在选择运放驱动的 晶体管甲类 。运放驱动的也有又有好几种类型里。

运放1种,就是上述第四种,--------是最普通的,廉价的。
运放2种  --------是纯直流版本,就是在第四种的基础上,去掉耦合电解电容。

请看下图:
甲类20W_运放
甲类20W_运放

现在,我对这种心仪,请过来的坛友对这种甲类功放,给予评论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典的分立元件功放电路失真小

R9 = 100欧姆  应该是调节甲类电流的,那么谁个电阻是调节中点电位的呢?

还有您推荐的这个电路在音质音色表现上和我邻近楼里那个运放推晶体管直流电路,各有什么特点?
还有,您这个电路要自己做还是卖现成的?能否消息给我商家链接。

我时间紧,最好能买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9 = 100欧姆  应该是调节甲类电流的,那么谁个电阻是调节中点电位的呢?

还有您推荐的这个电路在音质 ...

在输入加装调0电路就可以调中点电位。

楼主:
上述各类型的小功率甲类功放,能用开关电源作为电源吗,
请用过的坛友说说感受

我可是打算使用开关电源为它们供电,有什么不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