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板便宜学习做一个按键调谐的集成块调频机

楼主(2019-10-11):
最近嘉立创和捷配竞争激烈,纷纷压低电路板打样的价钱,趁着这阵东风,学习做一个袖珍型调频机。整机基本上采用0603封装的电阻和电容,所以板子可以做的比较小,比火柴盒大一点点。约5CM*4.2CM的大小

用到的芯片是SC1088,这个是国内厂家模仿飞利浦公司的TDA7088芯片做出来的同功能芯片,引脚一样可以直接代换,以前买一些家电送的迷你收音机里面很多用的这个芯片,价格只需要两三毛钱,非常便宜.如果不算人工的话,整板成本可以控制在5元以内。

很小的芯片

很小的芯片

芯片不需要中周,只需要配置周围的一些阻容原件就能收到调频电台了.也不需要可变电容调谐,调谐由变容二极管BB910和线圈L2完成,只用两个按键,按下扫描自动从低往高搜台,搜到自动停下。按下复位可以回到本振最低频率

使用软件是立创EDA,可以不用下载客户端直接用嘉立创的账号在线画板,库文件非常齐全常用的基本都有。不用重复造车轮.按着官方数据手册的原理图照葫芦画瓢,音频输出用一片2822放大推一只8欧0.5W小喇叭。

全中文的

全中文的

原理图奉上: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板子

板子

成品

成品

正面

正面

焊接完成

焊接完成

上电全家福

上电全家福

背面两线圈用0.7漆包线,在螺丝批上面随便绕5圈做的

收听效果市区里面能收十多个台,基本上手机能收的,这个也能收了,部分弱台经常跑飞,不知道是不是开启了1脚静噪的锅。还有接喇叭听得时候音量电位器刚调一点点就非常大声了再接着调大就破音了,不知道是我2822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送上打板文件,压缩包直接送到任意一家板厂即可做板,我是按着原理图来布的元件,可能很多地方不合理,布线也是随缘布的,大家就看个乐吧,哈哈

看看能不能传个视频,论坛不知道怎么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编码开关是什么型号

RV09型电位器

网友:
笑而不语

楼主:
嘿嘿,水牛哥还没睡啊,我这就是瞎画画的,用的集成块没啥技术含量,比不得全分立大佬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水牛哥还没睡啊,我这就是瞎画画的,用的集成块没啥技术含量,比不得全分立大佬们

没有没有,您别误会,我就看看热闹,吃吃瓜。顺手给您点个赞。您懂的。

网友B:
立创EDA画然后在捷配免费打板?[阴险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画然后在捷配免费打板?[阴险脸]

板界有二脉
嘉丽与佩琪
煮豆燃嘉丽
佩琪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毛衣断难续
带路难救急
惨人亦过省
如何渡危局

手足相残,令人扼腕。人血馒头有人还吃的津津有味。可悲可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画然后在捷配免费打板?[阴险脸]

两家都都玩,每个月等于可以玩三款电路 .以前拿洞洞板焊东西的都重新用PCB做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家都都玩,每个月等于可以玩三款电路 .以前拿洞洞板焊东西的都重新用PCB做一遍

太优秀了叭!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界有二脉
嘉丽与佩琪
煮豆燃嘉丽

秀儿,给你让座!!!坐下。

网友D:
这个板子再加一个TDA7040立体声解码、和TDA7050立体声功放.就是立体声收音机了。我试过了,效果很不错的。用LA3335M解码效果更好。我自己现在用的无线耳机就是,TDA7088T+LA3335M+TDA7050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再加一个TDA7040立体声解码、和TDA7050立体声功放.就是立体声收音机了。我试过了,效果很不错的。

是的,当时我有想过做成立体声的,但是这个IC不能直接输出立体声,要外加解码芯片比较麻烦,有更好的芯片方案可以选。CXA1691或者直接数字的RDA5807FP 改天再做个试试

网友E:
这个芯片不如RDA5807F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不如RDA5807FP

5807的我也做了一块,板子还在路上明天估计能到,调试好再上一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当时我有想过做成立体声的,但是这个IC不能直接输出立体声,要外加解码芯片比较麻烦,有更好的芯片 ...

5807的性能与这个方案完全不一回事,我喜欢7088+LA3335的方案。在仪器上参数好太多了,实际应用上也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807的我也做了一块,板子还在路上明天估计能到,调试好再上一贴

输出到耳机最好串联个电阻或者接个电位器好调节音量。

网友F:
看丝印是立创吧,捷配的话会做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丝印是立创吧,捷配的话会做6块

是立创做得,捷配的免费让我做了另一个RDA5807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立创做得,捷配的免费让我做了另一个RDA5807的板子了

做个板子事小,找到合适的盒子很难。立创丝印厚,捷配油墨给的少,不过优点是捷配做的是无铅。

网友G:
这帖子勾起了我20年前的记忆
90年代在深圳一电子厂就曾生产过这种贴片收音机几千台,当时工厂烤焊技术不过关所有7088都是我们几个修理工手工焊,让我们练就了贴片拖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帖子勾起了我20年前的记忆
90年代在深圳一电子厂就曾生产过这种贴片收音机几千台,当时工厂烤焊技术不过 ...

国产的回流焊机吧,我学校那台国产的温度上得不均匀经常虚焊,那些引脚密的基本都要拿烙铁拖一遍,BGA封装的就更坑了还看不到里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回流焊机吧,我学校那台国产的温度上得不均匀经常虚焊,那些引脚密的基本都要拿烙铁拖一遍,BGA封 ...

什么焊机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听说那个TDA7088贴片进去都病了几十台样品都报废。我们手工焊时手碗(静电环)、电烙铁都需要接地线,不然7088也有部分被电坏。

网友(2022-09-27):
RV09型电位器是旋转编码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