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842模块;

楼主(2019-10-12):
前两天自焊的KA3842A电源管理模块,共6条线;
分别是:
1:正电压输入,12-18V;
2:地:
3:激励信号输出,驱动场管栅极信号输出
4:电流反馈信号输入,接场管源极S
5:反馈控制光耦信号输入;
一般的反激式开关电源驱动管理部分,基本上都有这几个相应接入点,可替换原管理芯片,按功能管脚直接接入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2020-06-15):
引用 网友B:
折腾3842 快10多年了,好找。便宜。   见过各种假的3842   综合来考虑。还是3842 继续折腾的,比较亲民 ...

最近也在折腾3842,我的60V5A的烧掉的就是这个片子,元件糊了一大片

网友(2019-10-12):
这个不错,只用3842就可以替代大多管理芯片。

网友B:
很好,电路图公布一下,供我等学习。谢谢了

网友:
蜘蛛侠的风格,不过这个有时候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电路图公布一下,供我等学习。谢谢了

本坛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电路图公布一下,供我等学习。谢谢了

放弃3842吧,这个芯片有时不好伺候,改用OB2263吧,这个芯片比3842外围元件更简单,容易成功;

网友B:
折腾3842 快10多年了,好找。便宜。   见过各种假的3842   综合来考虑。还是3842 继续折腾的,比较亲民。谢谢你了。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折腾3842,我的60V5A的烧掉的就是这个片子,元件糊了一大片

烧片子大多都是开关管爆了,而引起片子也烧了;
修复的话要把外围所有元件都要彻底检查,坏的更换掉,否则一上电又会烧;

网友C:
感觉3842不如494可靠,后者在开关管击穿时不会一并烧毁,但3842的好处是电路比494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3842不如494可靠,后者在开关管击穿时不会一并烧毁,但3842的好处是电路比494简单。

老兄说的对,我的电源全是3842烧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片子大多都是开关管爆了,而引起片子也烧了;
修复的话要把外围所有元件都要彻底检查,坏的更换掉,否 ...

3842周围的元件参数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2周围的元件参数是不是差不多?

3842按照坛子里的电路烧管子是正常的,不烧是幸运的。因为保护电路以及反馈电路设计不够完善。
1。。。一般作为反激电源设计时,斜坡补偿过为简单,仅仅靠3脚和4脚之间的330p耦合是不够的,这样会引起锯齿波的变形,抗噪能力下降,负载恒定或变化不大时应付使用尚可。完善的加一颗电晶体进行射极跟随,效果较好,在动态补偿。
2.。。8脚和1脚之间加一颗510欧》1k欧的电阻,防止光耦供电不足,
3.。。栅极没有保护,偶然尖波会打穿门极,要加钳位保护,可用焦耳量较大的钳位二极管,
4,。。采样电阻的两端用消隐增加二极管,可以确保不轻易烧管,
5,,增加过压保护,,,
6,,增加高压电压补偿,保证高低压下不过流,电路很简单,在300v直流对3脚增加1.5M-800K电阻,具体调试看波形
7,,增加打嗝保护电路,电路很简单,用mc1006单向可控硅可实现
,,,,,还有很多措施,不下于20种手段,不一一赘述,不能按照pdf照猫画虎,工程师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以前3842的应用资料足有500页案例,现在不做电源,但还记得一些,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