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换刹车片,刹车油

楼主(2019-10-12):
     车车开了4年半,里程快9万公里了。两年前4S店里换过刹车油。刹车片从没换过。昨天没啥事就把早就买来的刹车油刹车片换了吧。顺便重新做一下卡钳喷漆
     上图,前天等红灯拍的86666。

这是准备换的材料

到轮胎店借来液压千斤顶,比原车的方便保险 。先从后轮开始。先拧松轮毂螺丝,然后顶起,拆掉轮胎,按惯例放到车架下面。

其他三个轮胎垫砖块防滑。

原车刹车片还有挺厚的,想想4年半了,还是全换了吧。前刹车片比后刹车片还要厚的多。看来开车习惯还不错

这是新的刹车片,倒好角在背面涂上消音膏待用。

打扫干净卡钳,活塞退到位,清洗卡钳准备喷漆。戴着手套后面就没怎么拍照。第一次自己换刹车片活塞退回还闹了笑话。一开始不是转动活塞,是拧专用工具的螺母,顶板都顶弯了活塞也不动,然后给4S店认识的技师打电话才知道是右旋活塞退回。很轻松就退到位了

卡钳喷漆干了,刹车片也装好了。就来换刹车油,先抽干油壶,然后加满新油。

看坛友是直接抽油路和卡钳里面的旧油更换,可是我要说这样不行,因为放油螺丝拧松以后螺纹处根本不能密封了,抽不出油。所以,还是采用踩刹车踏板的方式更换管路的旧油。让家里的女司机在车上帮我踩刹车,顺利换好。这还埋下一个伏笔,后面再说。

对了,导向销润滑脂都换了的。后刹车卡钳没拍上,这是前刹车卡钳的导向销。

打扫干净轮毂哈刹车盘接触面,涂抹防咬合脂,依次做完其他三个轮,很顺利就做完了这次刹车养护

要说一下,女司机在车里帮我踩刹车换油路的旧油,不踩的时候就连着蓝牙玩吃鸡,结果我装好轮胎车车也提示电瓶电压低了。一打火,果然,打不着了 。还好我买的动力电芯做了个应急启动电池,别看小,一把启动2.0T发动机没压力,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本次保养到此结束,感谢坛友捧场,加分

网友A:
防咬合脂对照轮毂图,涂抹的位置不对,那个位置是空腔。

网友:
自己动手很好,第一次看见这个“防咬合脂”。涂一些润滑脂行不行?

网友B:
换刹车油要注意排空,管里有空气是很危险的,刹车片我自己换过,不难,刹车油的话没敢去动,一般刹车油的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呵呵呵,没经验 不好改。

网友C:
步骤都对。防咬死那个,中间的凸起的地方最好也抹一点点。

后面那个说用润滑油的,不行,千万别。

刹车片还这么厚,严重浪费。

网友:
学习了,自己能搞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骤都对。防咬死那个,中间的凸起的地方最好也抹一点点。

后面那个说用润滑油的,不行,千万别。

旧片还可以,放那备用吧。没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刹车油要注意排空,管里有空气是很危险的,刹车片我自己换过,不难,刹车油的话没敢去动,一般刹车油的寿 ...

排空是必须的,严格按4S店步骤来的,我感觉店里换油踩两脚就对了,我这个踩了很多脚。一壶全部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咬合脂对照轮毂图,涂抹的位置不对,那个位置是空腔。

我是挤在那,用手指涂的

网友:
我第一台车06年福克斯1.8MT,前刹车片12.3万公里换的,后刹车片15万多换的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都没磨到半限位标记就换了?   太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