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RCA 2A3栅阴漏电和碰极

楼主(2019-10-12):
上家告知其中一支症状为噼啪爆音,算赠送。我拿到手后测试栅音极间数MΩ。
摇、弹、冰冻、加热故障依旧,且灯丝加热后栅-阴间有间歇瞬间短路现象。

最后上偏方,如下方法一下根治。已完美修复愉快唱歌中

网友:
管子的商标做的更好-------

网友:
高,实在是高。高压电击法。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A:
2A3是直热式的管子,阴极就是灯丝,灯丝变形还会继续,这种修复没啥意义。

网友:
这个办法好,比用电容充电还方便。

网友:
楼主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3是直热式的管子,阴极就是灯丝,灯丝变形还会继续,这种修复没啥意义。

这个应该不是灯丝变形造成的直接碰极,顶上电筒照进去观察灯丝和栅丝有足够距离,更像是细微剥离物质造成的,直接碰极的话这点能量也烧不开。

网友:
以前修CRT电视机的时候,曾用高压包修复过显像管碰极的,只是修复后使用不会长久,运气好大半年到一两年,运气不好几天几个星期,又会出现,提到这个,就说一件早几天的事情,我那个6P3P的机子,早几天开机后几分钟,右声道的功放管突然内部火花四射,立即断电,发现机子内部元件也烧了,一个帘栅150欧姆电阻(烧断了,2W的)一个阴极电阻(270欧姆5W的)烧断路了。。这只管子其实前些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内部阴极发热明显不均衡,中间比较亮,两端比较暗,管子内部玻璃壁上有少许的白色氧化物粉末,从底部向里面看,似乎阴极氧化物有些许脱落),但是一直抱着侥幸心理,直到早几天终于香消玉殒了,这一对管子还是在X宝上花80买的,要求店家配对的,拿回来和我原来的那几只6P3P比较显得个头稍大一圈,管腰稍长些。。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