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BX591收音机

楼主(2019-10-12):
在打理一台飞利浦bx591电子管收音机时,遇到这电容损坏,求万能的矿坛给看看要用什么电容更换
图中的C42
22K,电压是274V交流
此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可取消吗

网友A:
你坏的什么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坏的什么电容呀?

C42爆了,现在开机嗡嗡声

网友A:
c42好像不应該在那裡的更不应該是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2好像不应該在那裡的更不应該是22k.

拆下的电容
B5是AZ1电子管,比较少见,没资料

网友:
全波整流这个地方不应該有电阻或电容,不懂,請教懂行的老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42好像不应該在那裡的更不应該是22k.

22K是容量为22PF误差K级=±10%的电容。放在那里是合理的。这个电容就是去除整流器高频杂波的影响的。
收音机调制交流声是由于电源线将讯号引入变压器,经过初次级的寄生电容到达整流管的屏极,通过整流管时受整流阀的调制作用后,从高压线上发射到收音机的各部,这些经过整流阀交流频率调制过的电波再经高频回路接收,放大检波之后就形成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的电容
B5是AZ1电子管,比较少见,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K是容量为22PF误差K级=±10%的电容。放在那里是合理的。这个电容就是去除整流器高频杂波的影响的。
收 ...

版主,那这电容可以用现在的什么电容代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那这电容可以用现在的什么电容代换呢

这样的小容量电容一般的都可以用,主要是耐压要高于630V,实在达不到最低也要400V。电容种类依次为CBF聚四氟乙烯(特氟龙)电容;CY云母电容;CBB聚丙烯电容(常用好买);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
消除调变交流声用。容量22*1000p=0.022微法。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级别指点,我去处理一下,看看有什么好转,可是搞不懂这电容又不是电解电容怎么会爆呢
电压也正常,也没超高,一般情况这个电容应该不会出现爆开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