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PCB,用什么工具比较平整?

楼主(2019-10-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勾刀,这个应该好用

网友:
用角磨机或者锯条都比较好。

网友:
我一般是用钢尺+刀,用力用刀画。

网友:
有一种勾刀,可以延 PCB两面拉两条深沟(背对背)。然后压紧一侧,用力掰另一侧,即整齐地断为两块板。

网友:
自制小台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台锯自己做的么?
上图

零件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刀?能把pcb切开?

钢比铜硬,多画几下或两边都画,用力一折就断开了。记住,铜片一定要画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美工刀么

就是很便宜的介纸刀(好象是这么叫)。刀片很硬,刀身用时可伸缩。刀头坏了还可折断用下一节。

网友:
就是钩刀方便,之后水砂纸磨边。

网友:
我有雕刻机,什么刻线路,钻孔,切外形一气呵成

网友B:
N年前咬牙买过一台德国的迷你魔台锯,就是为了锯覆铜板,效果一流,边缘比原厂的覆铜板还光滑,用过几次,后来就一直存起来用不上了

网友:
过去切相片的铡刀好用,刀刃上涂点机油,下刀要快,普通印板好用,加厚的不行,用断锯条磨钩刀也好用

网友:
我用韩国刀(像匕首带锯齿有着锋利的刀刃的菜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年前咬牙买过一台德国的迷你魔台锯,就是为了锯覆铜板,效果一流,边缘比原厂的覆铜板还光滑,用过几次, ...

刚刚查了TB,好几千元!就为了开PCB?

网友:
微型电磨  + 切割片 ,自己做个固定台,百元成本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迷你魔台锯多少钱买的

14年买的,960,现在好像是920,这个机器不错,下面有个孔,可以连接家用吸尘器,不管你切割什么,切的时候打开吸尘器,所有粉尘直接抽入吸尘器,所以放在桌子上切都很干净。

网友:
之前用电磨,后来用角磨机那叫一个爽

网友:
有雕刻机的好,连电路一块刻了,最后打孔就好

网友:
我偶尔切PCB,用钩刀或钢锯(柔性锯条)锯,然后用砂纸修边,虽比不上激光切割的,但自己使用觉得很好呀。

网友:
其实用角磨机来切割PCB板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用木料组装一个类似小台锯样的台子,把角磨机用螺丝与台子连接好,角磨机装上树脂切割片,就可以像切木板一样切割PCB板了。还可以松开螺丝把角磨机卸下来继续当角磨机用。

网友:
百万个为什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伴,你的雕刻机多少钱买的

几百块的pvc机器就行吖。不需要几百万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舍得花钱
这个机器你主要用来切覆铜板么?
还能干别的什么呢

当时确实为了切割PCB,只有它才可以轻松的切出你想要的尺寸,光滑美观,干净安全。当然也可以切割别的东西,要不你弄根金条来试试

网友:
切割电路板这些用小台锯最满意。淘宝1百多2百元就有。

网友C:
分割PCB,我用过断锯条,也用过钢锯锯,但都不方便。还来我专门买了微型桌面台锯,带的是0.6mm厚的的钨钢片,但没有34楼的功能多,在分割PCB时,发现对靠山的角度要求非常苛刻,因为钨钢锯片齿与片宽度一样,切缝与锯片稍不平行就夹锯,使用时要反复调整。后来一不小心将锯片弄坏,就在淘宝上寻找合适的分割锯片,找到了金刚砂锯片,换上之后,切割非常快,切口整齐,对切缝与锯片的平行度要求也不高了,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切割时粉尘很多,飞扬明显,我切割时一般要到室外,戴口罩,戴帽子。
  综合考虑,还是用小台锯,上金刚砂锯片,同时忍受粉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割PCB,我用过断锯条,也用过钢锯锯,但都不方便。还来我专门买了微型桌面台锯,带的是0.6mm厚的的钨钢片 ...

粉尘不算问题了,现在台锯都可以接吸尘器。没有的就自己改一下接吸尘器。

另外你说的0.6mm厚的的钨钢锯片,是没有锯路的锯片!对台锯的整体精度和强度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了,不单单是靠山的精度。一般的台锯别用没有锯路的锯片。

网友:
小台锯好。目前都使用钢锯。

网友:
其实美工刀也可以切割PCB板:美工刀片刀尖的上方有一个勾刀,这就是专为裁割有机玻璃、胶木板等用的。

网友:
大号美工刀,直尺,两面来回划,深度到一定程度之后,轻轻一掰就断开了。断口稍稍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了个淘宝的微型台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固定台,这个难度是不是太大

  微型电磨+切割片,切割片采用0.6mm的金钢砂锯片,直径要大些,至少比电磨的直径大3厘米(越大越好)。

  找一块平整的木板,(个人用了一块9层胶合板)

  电磨夹好锯片后,开机,在木板中间向下切,直至锯片穿透木板,电磨机身贴在木板上。

  把电磨固定在木板上,翻转木板,带电磨的一面向下,固定木板(个人把木板固定在侧放的凳子上,电磨在凳子内侧)

  固定台就做好了,再准备一根直方条做靠尺,比划好PCB的位置,用钉子把直方条钉在台面上。

  切其它尺寸PCB时,拔下靠尺的钉子更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