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示器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0-13):
请教一下显示器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如图,显示器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竖线,这个是屏幕坏,还是里面的驱动板、逻辑板坏?
接另外一台显示器没有竖线,已经排除是显卡输出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排线的事吧

网友:
屏幕坏了,换台显示器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i排线的事

网友:
好像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要我说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9-11-27):
驱动板的问题或者是排线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