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监控用线性电源不影响听收音机

楼主(2019-10-13):
自己装个监控,8路的,探头都是12V的,一开始用的LED开关电源,结果在室内根本没法听收音机,全是嗡嗡干扰,后来又换个监控专用开关电源好多了,就是风扇响声大,拆开风扇上串个电阻,声音小了,没过完夏天烧了,没办法又弄个电台用的13.8V的线性电源,不能调压,一开始正常,后来离主机最近的探头不管用了,百思不得姐,后尝试在探头电源回路串个10欧姆电阻正常,遂决定自己装个可调的串联线性稳压电源,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开始琢磨,发现一个音箱高音保护板,里面刚好三个管子,感觉可行,开干。

这个是监控电源烧了

这个变压器个挺大但是线包太小造假不能用

选3个10W左右真材实料的变压器各桥式整流后并联,加装一个风扇散热,壳子用燕舞录音机喇叭箱后壳

这是高音保护板,原来的三肯管已被我烧掉,又换个我以前买的,对比后他的小一圈感觉是假的。

这个电容放炮了

换个大的功放上拆的电容

焊好后的样子

箱体这个位置准备固定线路板,风机风道设计好

变压器右边留个格子装电压电流显示,顺带隔离风道为变压器散热

线路板装上

电压表装上,封闭风道试机一个小时,约输出30W功率,风扇有串电阻降低噪声。

接上监控试机两天,现在电源只带7个探头,白天总电流0.72A,晚上红外打开总电流2.04A,合计每个探头最大电流300mA,计划第8 个探头加上后总电流在2.4A以下。

这是原来用的电台电源,没有风扇,长时间也发热严重。

这是我的风道设计

做的很丑别笑,实用为主

楼主:
现在感觉收音机靠近交换机还是有干扰,怎样解决?

网友:
干扰无处不在,是不是应该考虑收音机的抗干扰能力好一些呢?个人想法

网友:
      这是什么集成块?

网友A:
搞个大的变压器,三个变压器功率小了点。

楼主:
那是功放用的三肯管3858,是NPN,最大电流15A,跟1494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大的变压器,三个变压器功率小了点。

是的,先用着,没有合适的,要么就是功放里的老大大的变压器太大了不想用,电压也高,这种小变压器我有很多,不行再增加一个估计就够了,

网友:
都是元老级的工频变压器,舍得下本钱了,

网友:
环变+整流桥+滤波电容,考究点再+大功率三极管简易稳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