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9-10-13):
好像是功放,找不到型号,哪位老师有电路图?

楼主:
1个6N2还有一对6P14,看起来是台监听功放,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哪位老师有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个好像是那个275扩音柜其中的一层,有继电器,应该是控制部分,不是功放,功放部分在别的层上,用的805作乙类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个好像是那个275扩音柜其中的一层,有继电器,应该是控制部分,不是功放,功放部分在别的层上 ...

2个变压器上有275的字样,2个6P14是不是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变压器上有275的字样,2个6P14是不是推动?

那就没错了,就是275扩音机,6P14可能是推动

网友B:
柜式2X275瓦扩音机的推动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式2X275瓦扩音机的推动级。

谢谢于老师,要是把推动变压输出改成喇叭阻抗是不是就可以当做一台6P14的推挽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要是把推动变压输出改成喇叭阻抗是不是就可以当做一台6P14的推挽机了?

推动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很不同,再说推动功率与功放末级输出功率相差也比较大,只能重新绕制成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