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和灯泡其实都不适合直接接电源

楼主(2019-10-13):
因为灯丝类负载冷态电阻很小
直接接电源是不行的
就像一只5Z4P电子管灯丝接在ATX电源上会保护
灯泡也是一样的
功率大的电源也是有短路保护的 就算你用5V40A的电源直接点灯丝也会保护
灯丝电源余量必须要大
而且灯丝要串电阻启动 启动完成用开关短路电阻

网友A:
    这个说法很不懂历史,百年前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以后,一直是直接接电源的,电子管发明以后,灯丝也是直接接电源的----尽管灯丝冷阻小,刚接通电源时电流会比较大,这也是常识,但是百年以来一直这样用的,电子管的寿命通常都不是因为灯丝烧断而结束的,多半是阴极发射能力下降造成的。所以,即使在灯丝上加保护电路,通常也不能延长电子管的寿命。

网友B:
要不是家里穷,谁会把电子管和灯泡直接接电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电阻太小 开关电源还没开始输出就短路保护了

用个负温度系数的NTC串上,冷态时NTC会有一定的阻值,流过电流发热 阻值就自动下降,供电端提高些电压把NTC热态电阻的压降补偿了就行。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家里穷,谁会把电子管和灯泡直接接电源啊?

我说的是ATX电源等电源输出接灯丝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就是用ATX电源 大功率5V电源点灯丝保护 灯丝是不会烧断的

网友D:
用ATX电源给电子管灯丝供电,奇思妙想。特例不具普遍性。
也就不能下结论:【因为灯丝类负载冷态电阻很小, 直接接电源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TX电源给电子管灯丝供电,奇思妙想。特例不具普遍性。
也就不能下结论:【因为灯丝类负载冷态电阻很小 ...

用别的普通开关电源也一样保护

网友:
楼上60老师讲得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很不懂历史,百年前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以后,一直是直接接电源的,电子管发明以后,灯丝也是直 ...

电源里是自带保护电路 就像atx电源 点灯丝 会触发短路保护
保护电路是防止电源烧坏的 一般开关电源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我有一只烧断灯丝的5z3pat

网友E:
私以为跟钨丝的均匀性有些关系,以及散热情况,冷态时整体电阻较小,细径处成为电流瓶径,先行发热,温度上升又加剧瓶径效应,进而整体电流上升趋缓,待整体温度上来时,细径处电流和温度已过冲,蒸发过度造成恶性循环。然而电子管工作温度相对灯泡较为低,选材工艺也较好,烧断情况罕见,曾经千家万户的CRT显像管都是开机上电,好像也没见有什么恒流电路的,成年累月的使用,极少有烧坏灯丝的,老化倒是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以为跟钨丝的均匀性有些关系,以及散热情况,冷态时整体电阻较小,细径处成为电流瓶径,先行发热,温度上 ...

冷电阻太小 开关电源还没开始输出就短路保护了

网友F:
       楼主的认知局限在:用12v--24v的ATX电源点霓虹灯、ATX电源万能,对电源变压器了解很少,对各种用电器的启动特性也了解也很少........但很喜欢下结论,2016年5月注册,到现在三年多,应该有些长进.....真让人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认知局限在:用12v--24v的ATX电源点霓虹灯、ATX电源万能,对电源变压器了解很少,对各种用电 ...

其实不用这么说 别的电源也经常用 比如那种9V 12V  24V的小电源 以及大功率的铁壳电源 这些电源和ATX电源一样 都是有短路保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电阻太小 开关电源还没开始输出就短路保护了

如果3.3V供电电流很大的话,可以在3.3V电压组上加个卤素灯泡之类的假负载再看看,若稳压反馈在3.3V线路上时,其负荷过低则其他组输出可能不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冷电阻太小 开关电源还没开始输出就短路保护了

开关电源可设计有缓起动功能,专门针对开机过流。不能一叶障目,看到一个现象就否定正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可设计有缓起动功能,专门针对开机过流。不能一叶障目,看到一个现象就否定正个开关电源。

大部分开关电源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这么说 别的电源也经常用 比如那种9V 12V  24V的小电源 以及大功率的铁壳电源 这些电源和ATX电源 ...

说来说去没离开 9v、 12v、 24v。其实这些电源的特性和用途也没搞明白。不和你聊了,我要听音乐了。

网友:
历史上,旁热式电子管灯丝都是由变压器(至多是磁饱和稳压器之类稳压)直接供电,直热式电池管都是由电池供电。那时候也没有ATX 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网友:
曲学多辨,陋巷寡闻。
古话说的不错,果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来说去没离开 9v、 12v、 24v。其实这些电源的特性和用途也没搞明白。不和你聊了,我要听音乐了。

电子管灯丝不就是5V 6.3V的 不就应该用电压一样的电源
而5V 6V电源一般都带短路保护

网友H:
就问楼主一句,电源分哪几种?你所知道的,手里的电源又有几种?  为什么我的电子管胆机中的这些电子管,能够直接接电源就能点亮?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虽然有短路保护,也不会灯丝冷电阻值小而带不动.早日拿个胶壳12V4A开关电源带12V约1A的灯丝,估计电源虚标实为1-2A,结果是从几伏低压开始,慢慢升到12V,变软启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问楼主一句,电源分哪几种?你所知道的,手里的电源又有几种?为什么我的电子管胆机中的这些电子管,能够 ...

你这个机器带的STC51单片机是干什么的 这种芯片电子制作会用到 要写程序 难道电子管机器就需要单片机控制
手里的电源主要有各种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机器带的STC51单片机是干什么的 这种芯片电子制作会用到 要写程序 难道电子管机器就需要单片机控 ...

单片机由总线控制电子音量芯片,定义的其他I/O口是主电源变压器温度风扇控制,主电源开关控制,数码管状态显示(包括音量,主变温度),以及高压延时控制。还有,电子管点亮也有用开关电源的,一般用工频变压器直接变压成低压后供给各个电子管灯丝的电路很多很多,或许你不知道工频变压器是什么。。。。还有,你哪里看到了我的电子管功放是开关电源供电的?好了,我的回答到此为止。

网友:
从来没有电子管是直接接电源的好不好???都是通过电线才连到电源上的,以为我不知道??想蒙我?我可是上过9年小学并且顺利毕业了的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这么说 别的电源也经常用 比如那种9V 12V  24V的小电源 以及大功率的铁壳电源 这些电源和ATX电源 ...

       手里有许多9V 12V  24V的小电源就是一个小变压器与全波或桥式晶体管整流,一个电解电容的简单滤波电路,没有一个带保护电路的。手里有大功率的铁壳电源(直流20V,10A输出)面板带直流电压电流表,里面也没有保护电路。
       ATX电源带保护只能输出+12V+5V+3.3V-12V电流很小。不能说明问题。手头不下十多台好的ATX电源等闲暇时点电子管试试。还有一古老的AT电源。都有保护电路。
       其实开关电源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节能灯就可以直接点灯,LED灯开关电源,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点亮显像管。CRT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可以点亮显示器,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有保护电路)可以直接点亮背光灯,矿坛里的坛友用开关电源做电子管放大器的整机电源,不胜枚举。

网友:
不用搞的太复杂了吧,灯泡用了那么多年,电子管灯丝一直都是直接点灯的,今天这两样东西基本都快结束使命了,没必要再讨论冷启动热启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别的普通开关电源也一样保护

那也不一定,几年前(现在也有)比较多见的低压卤素灯泡也是直接接电子变压器(就是开关电源),那玩意灯丝粗冷态电阻更小,所以您这是没选对开关电源的种类,不能说冷阻小的负载不能直接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私以为跟钨丝的均匀性有些关系,以及散热情况,冷态时整体电阻较小,细径处成为电流瓶径,先行发热,温度上 ...

CRT灯丝不仅不上电延迟,而且还专门有快闪灯丝,为了尽快让阴极工作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里有许多9V 12V  24V的小电源就是一个小变压器与全波或桥式晶体管整流,一个电解电容的简单滤波 ...

我的手里有许多9V 12V  24V的小电源 里面是开关电源
拿着较轻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里有许多9V 12V  24V的小电源就是一个小变压器与全波或桥式晶体管整流,一个电解电容的简单滤波 ...

大铁壳电源我手里有 5V40A 12V10A的都是标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私以为跟钨丝的均匀性有些关系,以及散热情况,冷态时整体电阻较小,细径处成为电流瓶径,先行发热,温度上 ...

80年代我给家里的14吋黑白电视机加了恒流启动,显像管还没坏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向于老请教,这种快速启动阴极有没有应用到除CRT之外别的地方

当然有,俗称“快闪灯丝”。表面感官就是开机瞬间,电子管的灯丝突然闪亮一下,然后就暗下来了。而普通灯丝则不会闪亮,只会慢慢变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铁壳电源我手里有 5V40A 12V10A的都是标的开关电源

真不知您是见得太多?还是太.....
灯丝冷态电阻小,不等于短路。冷态电阻可以测量,其余可以计算,欧姆定律总会吧。
合理选用电源,了解原理,起码的理论请学习一下。
器材不是以你有的电源设计的。
标题错误,内容欠缺。

网友E:
感觉有些歪楼了,其实楼主再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对问题有真正认识的了,一再讨论也很有耐心,降压缓启之类电路在工业电力各处也广泛应用,毕竟设备跟供电设施成本巨大,提高寿命降低冗量投资很有意义,也减少极大功率对电网或者设备部件的过载式冲击,但在小功率日用商品里则与实用性无太大益处又增加复杂度而被以简化设计省略了,电阻丝的冷态电阻较小,全压启动电流可能是额定的2至3倍或以上,这就要求其电源有相应的容量或过载能力,传统变压器是完全可以短时过载的,冷机更是如此,但开关电源通常只有10%~20%左右的过载能力,能到50%几乎难见到,其过载保护特性又通常是矩形的,过了就降到接近零,或者打嗝保护,此种过载特性就于额定功率电阻丝匹配不好的,确有些开关电源内部有电流环反馈,过载时是恒流特性的但不是很多,倒是现在不少Led灯电源设计就是恒流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很不懂历史,百年前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以后,一直是直接接电源的,电子管发明以后,灯丝也是直 ...

辣椒,确实这样,欧洲在电子管盛行的时候,做的电子管收音机,是串联灯丝的,一开机邹然的闪一下,随后就出声音时间非常短,然寿命很长,我国的12寸黑白电视灯丝也是这样,寿命都在万数小时以上。而老的电子管没有这种现象,老的电子管寿命并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些歪楼了,其实楼主再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对问题有真正认识的了,一再讨论也很有耐心,降压缓启之类电 ...

楼主的认知,你仔细看下,是不是只停留在开关电源上,电子管和灯泡其实都不适合直接接电源,这句话本身就有错误。 (手动滑稽)您再看下他发的其他帖子,可能会刷新您的三观。

网友:
当你用工频电源牛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了,这种开关电源的电流保护都是固定电流的瞬间超过了肯定会保护的,你可以去掉保护电路就可以了开关电源可以在80%负载下工作稳定效率和发热量都比传统的工频牛好很多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电学的基础知识,每天学一点每天都会有提高。
    不要拘泥于一些常识性问题,别妄下结论;也不要拿一些很旧时的简单的电子设备作高深的研究,还当作发现新大陆。长此以往,对自己的兴趣发展没有丝毫裨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认知局限在:用12v--24v的ATX电源点霓虹灯、ATX电源万能,对电源变压器了解很少,对各种用电 ...

   论坛里 时不时会有一些大神出来唱一些调调,表面很高端,但是里子不一定是绸缎。  这样的大神 还少么?  什么6N1用18V点灯线性最好,    反正脑回路精奇 别具一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这么说 别的电源也经常用 比如那种9V 12V  24V的小电源 以及大功率的铁壳电源 这些电源和ATX电源 ...

不但不能接灯丝,接高压也会保护,滤波电容的充电过程也会引起保护

除了快启动类的电子管,电子管的灯丝电阻变化没有那么剧烈,自己用欧姆表量一下,电源输出电流稍有余量就不会保护,出现保护是你选的电源输出能力小了,应该换大一点,对电源的寿命也有好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呵呵。。。我还真有5z3P断灯丝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我还真有5z3P断灯丝的管子

只对楼主有效,老朋友就别当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人家说的好像是电源的问题,不是灯丝的问题吧

楼上的兄弟理解能力比我还差??那就再看多看几遍,试试会不会还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向于老请教,这种快速启动阴极有没有应用到除CRT之外别的地方

事物是相对的,它是对当时普通显像管而言,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时期的产物,后来的彩色管尽管都有应用,但不强调是快速启动了。至于其他领域电真空除掉显像管之外早已被淘汰,更谈不上启动阴极了。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客户要给电子管的电台灯丝用线性稳压电源供电。普通不带软启动的就无法工作,因为冷态灯丝电阻小,电流太大了, 采用带软启动,电压逐渐升高的稳压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开关电源里面也有软启动的设计,如果用开关电源给电子管灯丝供电找带软启动功能的即可。去掉过流或短路保护功能的做法不可取。会减少电源使用寿命。

网友:
都是6.3v供电,交流电供电电子管灯丝发桔红色,直流电供电灯丝发出的光白一点,这个会影响电子管的灯丝的寿命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论坛里 时不时会有一些大神出来唱一些调调,表面很高端,但是里子不一定是绸缎。  这样的大神 ...

搞不清楚是钓鱼还是弱智的一律当弱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搞不清楚是钓鱼还是弱智的一律当弱智处理。

脑残 是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低压石英灯有几个不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比5Z4功率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坛里 时不时会有一些大神出来唱一些调调,表面很高端,但是里子不一定是绸缎。  这样的大神 ...

05421770851-----前辈:请看下咱这多功能---能能不能给它直接功电。

网友:
真理越辩越明,希望坛友们只限于讨论技术,丰厚的知识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烧断灯丝的电子管?我给他以旧换新,包括5Z3P,300B

我有灯丝断的FU30,好像是震断的。

网友:
人家接的是变压器,变压器的过载能力比开关电源高很多,就像逆变器,如果你用高频变压器做的逆变器,抗过载能力绝对比用工频变压器做的逆变器差。其实变压器有的特点是优于开关电源的,抗过载能力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