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牛的鉴别

楼主(2019-10-13):
买了一只JF-12晶体管放大器准备拆输入牛和耦合牛,看以前坛友的帖子耦合牛有不是坡莫合金的。于是找个10v的变压器配合MF47万用表的电感档,经测量输入牛3000T电感量大概450亨,耦合牛2x3000T=6000T电感量大概450亨。肯定二个都是坡莫合金,耦合牛含镍50%输入牛含镍90%左右,因为电感量大一倍。再找一个1w的电源变压器测量初级(肯定大于6000T)电感量才几十亨,铁芯面积大于耦合牛。所以耦合牛是坡莫合金的。

网友:
这是准备绕推动变压器?

网友:
坡莫合金都玩上了,怎么也得配个LCR

网友A:
输入牛分布电容太大,不太容易 玩,做重低音的输入或者倒相还行,音频全音域使用尚未见成功的先例,望朋友早出成果。

网友:
使用时有个建议,双线并绕的两个绕组,因为分布电容大,一定要并联成一个绕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牛分布电容太大,不太容易 玩,做重低音的输入或者倒相还行,音频全音域使用尚未见成功的先例,望朋友 ...

其实我是想做Fiyst  watt  M5  用耦合牛做自藕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做Fiyst  watt  M5  用耦合牛做自藕升压

请恕我孤陋寡闻,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您说的这个 Fiyst  watt  M5 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放大器之类的吧?可否详细介绍一下?最好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恕我孤陋寡闻,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您说的这个 Fiyst  watt  M5 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放大器之类的吧?可 ...

打错一个字母不是y是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输出牛呢?

JF12晶体管放大器只有输入牛和耦合牛,后期出的连耦合牛都取消了,从未见过还有输出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一个字母不是y是r

牛入功放,记得不需要输出牛

网友:
这种变压器,做小功率的电子管输入牛还是可以用的:如:6P1、6P1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牛分布电容太大,不太容易 玩,做重低音的输入或者倒相还行,音频全音域使用尚未见成功的先例,望朋友 ...

输入牛分布电容太大做重低音的输入及倒相应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