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台6N5P单管单端

楼主(2019-10-13):
第一次玩这大泡子,坛子里不少朋友都说这管子激励电压高不好推,线性也不咋地,属于鸡肋管,遂决定尝试一下,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说说选料吧,壳子是坛子里的朋友帮忙搞到的,据说是加油站照明灯的防爆电源盒,铝合金的,用料尚可,外观也说得过去,外形如下:

电牛找了一只CD牛,二次多组低压,节就用了。

用粗漆包线加绕了带中心抽头的灯丝绕组。

输出牛是用在矿坛交易区淘的线间牛代用的,铁芯改顺插。

改动铁芯后,基本参数如下: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

初级电感量,改铁芯顺插后,电感量下降不少,但做低阻牛用,这么大的电感量,低频也是可以接受的。

初级极间电容

初次级电容

漏感。

从测量结果看,构成分布电容的两个基本参数---初级极间电容和初次级电容都不大,漏感也很小,高频应该是有保证的。

6N5P的栅负压较深,大约需要六七十伏,采用阴极电阻自给偏压的方式,电路简洁,但阴极电阻压降大发热较大,积攒的破烂元件里找到了一只被釉电阻,功率15W,阻值510欧,两管芯共用也算合适了,如果采用两声道各自独立的阴极电阻,可选10W1K左右的。

安装焊接过程略,直接上整机外观。
正视图

背视图

侧视图

底视图

顶视图

内部

最后上电路图(标注电压值为实测值)

小结:每声道输出功率大约一瓦出头,整机功耗60瓦左右,没测量整机的频响,但听感还是不错的,低音有力,高音纤细,总之是值得玩玩的,低阻三极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沙发,挺好的机机,外观新奇,就是输出牛的电感小了点

网友:
这个做得好,图文并茂,而且造型新颖。

网友:
利用现有的东西做的不错,这机壳也很重吧。

网友:
6N5适合做阴极输出电路,用它做前级输出级,后面可以带好多台功放。

网友:
输出1瓦有点欠量。使使劲推满它。

网友A:
请发一个声音视频。与2A3或300B相比,音色如何?
有比较,则更有说服力。

网友B:
我这还有6080,原来想用这个做功放的,后来觉得听感比EC360差,就没用了,感觉还是用固定偏压,好点,至少可以省去阴极消耗,发热量也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还有6080,原来想用这个做功放的,后来觉得听感比EC360差,就没用了,感觉还是用固定偏压,好点,至少 ...

您说得对,深负压的管子最好是用固偏或者混偏,可大大降低发热和整机功耗。
这台机器大部分配件都是削足适履凑合的,机壳里再塞进去一只固偏的小电牛实在是空间紧张,而且电牛的高压也不是很合适,只好用自给偏压了,还是双声道公用的阴极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深负压的管子最好是用固偏或者混偏,可大大降低发热和整机功耗。
这台机器大部分配件都是削足 ...

双声道公用阴极电阻,6N5P貌似管内双管一致性不太好,而且要用大些容量的阴极电容。。。哈哈1000Uf,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发一个声音视频。与2A3或300B相比,音色如何?
有比较,则更有说服力。

您好,多谢您的加分鼓励。
不怕您笑话,我还没玩过2A3、300B这些高档管子,也就没法比较音色了。
至于声音视频,专业的摄像机单位倒是有,拍摄的环境达不到要求啊,至于手机拍摄,那效果根本就没什么说服力,也没必要了。
抱歉了。

网友:
彗星老师总能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作品,赞一个!

网友:
玩一把6n5p过过隐隐--------

网友C:
6N5做好了可以有4-5W的输出功率但是负压一般是屏压的一半不太好伺候

网友:
喜欢这个机机,造型很别致。输出1W有点小了。

网友:
先做响了再说,反正一口又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探索改进,好东西就是这么诞生的。

网友:
建议将输出牛初级阻抗改为1K试一下(输出牛次级接8欧喇叭改为接4欧喇叭,即相当于初级阻抗即由2K变为1K),此时理论上输出功率应该增加至3W左右!如果声音变大,音质仍然满意,你就成功了!

网友D:
请问下老师,图中的标示L的三个点是干嘛用的?我现在还是照猫画虎的阶段,电路原理还在学习中,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老师,图中的标示L的三个点是干嘛用的?我现在还是照猫画虎的阶段,电路原理还在学习中,请老师指导 ...

胆机电路图通常只画一个声道的,电源部分公用,左右声道英文缩写R、L。

网友:
利用有用零配件做出漂亮机,真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胆机电路图通常只画一个声道的,电源部分公用,左右声道英文缩写R、L。

谢谢,左右声道RL我是知道,就是想问下这个L是不是跟R连接一起?

网友:
说下个人观点:1,因为次级电压低,不应采用自给偏压,在阴极电阻浪费太多;
                       2,输出功率小,因为激励不足,建议增加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左右声道RL我是知道,就是想问下这个L是不是跟R连接一起?

这台机器的输出级公用阴极电阻,左右声道两只管芯的阴极连接到一起。

网友:
根据图上电压,6N5每边的实际屏耗是9.6W,(按160Vx60mA),根据工作点计算得到管子的输出功率峰值应该大于3.6W(推满的前提下),现在实际测量喇叭端的功率只有1W,怀疑是前级增益不足,导致末级没有被推满,其次还要考虑输出牛是不是个子偏小,效率不高的缘故。

楼主:
回院长,说是1瓦的输出,是我估计的,根本就没测量,这不是怕说多了人家说我吹牛嘛。
其实用电脑声卡或者手机做信号源,开足了音量还是蛮响的,不说震耳欲聋也差不多。

网友E:
我也觉得彗星前辈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今天试听感觉音量和我的6p1单端差不多,应该不止1w。

网友:
机箱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5做好了可以有4-5W的输出功率但是负压一般是屏压的一半不太好伺候

老师,请给各图吧,我做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5做好了可以有4-5W的输出功率但是负压一般是屏压的一半不太好伺候

火星老师,是不是技术保密啊。

网友:
前面有图--------------------

网友:
做的不错,挺好看的,用料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彗星前辈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今天试听感觉音量和我的6p1单端差不多,应该不止1w。

我就想知道您是听自己的还去去彗星师傅家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您是听自己的还去去彗星师傅家听的?

到我办公室听的。欢迎老哥也来听听。

网友:
但听感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我办公室听的。欢迎老哥也来听听。

哦,您和赵兄弟成朋友了,离得近就是好,我有点远,听的话成本有点高,以后有机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您和赵兄弟成朋友了,离得近就是好,我有点远,听的话成本有点高,以后有机会吧。

彗星前辈成功的把俺拉下水了。。。。

网友:
不错,有时间仿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彗星前辈成功的把俺拉下水了。。。。

下水好,凉快。
你们离的近真好,彗星师傅人品技术都好,有机会我也去拜访。

网友:
酒后吐真言啊,不喜顺情说好话
打分不高4分紧,创意还要再提高
好好的晶体管甲类变压削足适履了
本身6N5就够高,藏下半个不好么
双三极管改单阴,输出内藏更紧凑
不热地盘就算了,推动还是两级好

网友G:
前级推动6J5换成6J9可行吗?好像记得海版老师有文“当6J9遇见2A3时.........”那么6J9遇见6N5P时情况又如何?一级推动能满足吗?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级推动6J5换成6J9可行吗?好像记得海版老师有文“当6J9遇见2A3时.........”那么6J9遇见6N5P时情况又如何 ...

前级用6J9当然更好,推动电压高,输出更大,只是6J9这管子手里没几只,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不舍得用啊,只好用手里数量多的6J5来凑合了。

网友H:
我记得负压到-90以上,要不然屏流还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负压到-90以上,要不然屏流还是很高

请看6N5P的曲线图,只有在-40V到-80V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点,栅负压超过-90V,那输出功率就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