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短路

楼主(2019-10-13):
一台老本子了,戴尔灵越5525的,放的时间久了,不开机,后来查下是大短路了,通电后这个IC和那个4134爆了,求助下4134那个能用什么代替,淘宝也没查到这个物料,还有那个IC.有知道是个什么IC吗,上面的丝印最上就看到个74,那里刚好烧个洞,就插电源过来那一部分

网友A:
换前查下,下级电路有无漏电短路等。百度中查下可代换的型号。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23e6c67tXjE6A&id=603395128316&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7
有卖的41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23e6c67tXjE6A&id=603395128316&cm_id=140105335569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前查下,下级电路有无漏电短路等。百度中查下可代换的型号。

现在已经拆掉了,主要那个IC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4134是mos管,si4134,电压30V/14A。电源管理芯片只有根据外围电路接法百度一下。

网友:
一图的电容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