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容耐压测试,请师傅看下这电路可行不可行。

楼主(2019-10-14):
------电压表头计划用1000v.电流表头计划用30--50UA的。可行不可行。请师傅指导拍砖。

网友A:
微安表危险,容易损坏,要用二极管钳位保护。方法不适合所有电容器,对于金属化纸介电容可行,因为它有自愈特性,测完后可以用。但是对于很多其它电容测完后就报废吧,属于破坏性试验。唯独对于与铝电解电容只要谨慎升压,可以粗略估计耐压,因为极限电压时漏电有拐点。但是对于放置时间久远的合格铝电解初次测试有可能都不合格,要事先老练赋能:串联足够大的保护限流电阻后先加50%的 工作电压,再在24小时内逐步提高到工作电压,之后再缓慢升高到150%的工作电压保持一天时间。我试过很多老电解,但是对于与耐压300V-450V的从来没敢升到150%的电压。测试时要把电容放进结实的保护容器内防止爆炸,戴上护目镜勤观察,安全第一。

网友:
再加一支低阻电阻和开关,直接接电容,先快充到电容耐压值的90%左右,然后断开由微充电路充。

网友B:
电容用击穿法测试? 电容这样测耐压,属于破坏性试验,这个电容测完就报废了。
除非是同一批次中,按抽查做破坏性试验才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击穿法测试? 电容这样测耐压,属于破坏性试验,这个电容测完就报废了。
除非是同一批次中,按抽查 ...

不会坏的,到电容耐压值的110%或有微漏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表需要设旁路过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坏的,到电容耐压值的110%或有微漏就可以了。

你最好看看测试规范,不要想当然。
电容是绝缘材料做的,一旦击穿过就属于有永久性缺陷了(早期失效将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只能按破坏性归类,测完就不能在用了。

网友:
而且,经这样测试过的电容谁人还敢用啊,只有自己享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击穿法测试? 电容这样测耐压,属于破坏性试验,这个电容测完就报废了。
除非是同一批次中,按抽查 ...

如是标的450-----用400v电压测试会破坏么。只是测个心里有底数。坏掉的就扔掉罢了。总比心里没底的要强的多吧。

网友D:
电压可分档选择,最好采用电池供电晶体管高频升压方法以达到能便携。当年去外地购买启动电容,先讨价然后拿出它测试,老板一看瞒不过去赶紧从另外一个地方拿出正品货任由测试。要不然准买回一堆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安表危险,容易损坏,要用二极管钳位保护。方法不适合所有电容器,对于金属化纸介电容可行,因为它有自愈 ...

是的,这个电路主要是想测试小容量的金属化类。。测电解要在电流表加附分流电阻是肯定的。咱不是质检局,只是测测---心里有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可分档选择,最好采用电池供电晶体管高频升压方法以达到能便携。当年去外地购买启动电容,先讨价然后拿 ...

做这个的目的不是做检定,也不需咱去搞。。只是用于自己所需的要求就行。。达不到耐压的漏电大的------当然是扔掉的。总比装到机子上不能用在换下来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可分档选择,最好采用电池供电晶体管高频升压方法以达到能便携。当年去外地购买启动电容,先讨价然后拿 ...

那种便携的测试耐压低的电解还行。对于小容量的高耐压的,感觉力不从心。

网友E:
用摇表代替高压电源。串联电阻、电流表都可不要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种便携的测试耐压低的电解还行。对于小容量的高耐压的,感觉力不从心。

电池可以利用晶体管振荡器升压想要多高电压都行。当年电视机行管都要求耐压1500伏,有的晶体管手册参数原则上可以做行管和电源管,但是实物测试有的耐压不足只能做开关电源管而不能做行输出管,必须使用能输出2000伏的测试源测试。干维修没有它,市面伪劣元器件就能把你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摇表代替高压电源。串联电阻、电流表都可不要啦。

这法可以的。也用过。就是不雅。弄不好就把电容击穿了。。我这台老家当测漏电也可以。就是测不了耐压。也不会搞坏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击穿法测试? 电容这样测耐压,属于破坏性试验,这个电容测完就报废了。
除非是同一批次中,按抽查 ...

和你的想法不同------弄这个不是做破坏耐压试验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利用晶体管振荡器升压想要多高电压都行。当年电视机行管都要求耐压1500伏,有的晶体管手册参数原 ...

哪高档专业的需不少的银子----咱是没那份开支的。

网友E:
有电压表监测,摇表人为可控制转速(电压)的。未到额定电压击穿,此时摇表的指针回头,正好说明电容耐压不足,本身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表监测,摇表人为可控制转速(电压)的。未到额定电压击穿,此时摇表的指针回头,正好说明电容耐压不 ...

是啊,比方说测400v的金属化。用1000v摇表摇到800伏。这个界面很不好搞。慢了上不了电压。高了就会超千伏。很不好掌握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比方说测400v的金属化。用1000v摇表摇到800伏。这个界面很不好搞。慢了上不了电压。高了就会超千伏 ...

要是仅仅对付金属化的CJM型电容,我有好办法,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用串联绕组的方法加上半波整流电容滤波后能得到600-700 多伏的直流电压,串联一个20-47K保护电阻后用导线在普通中波收音机磁棒上绕1-2圈再接被测电容,用自耦调压器给变压器初级调压,从零开始慢慢加压,等听到收音机里面有“卡拉”声时就是极限电压。以前有专门仪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一般这个电压要比实际使用的电压高1.5-2倍才保险,而且仅仅适用于铁壳的用玻璃绝缘子封装的电容,用环氧封装的实践证明已经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不漏电的。

网友F:
      以前测试过很多电容耐压,都是加到标称的最高电压就罢手,没有像楼主这样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测试过很多电容耐压,都是加到标称的最高电压就罢手,没有像楼主这样测试的。

你说的测电解可以。。无极的标的一般是交流耐压---和直流是两个概念的。

网友G:
        不是电子垃圾中的电容,其不合格率还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概率非常小,常用的CJ型还有治愈能力。电容器国家标准中有许多技术指标,厂家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年国家要组织行业检查(行捡)主要针对企业的全面质量控制,包括生产管理的全过程与软件的科学与完善,产品硬件的合格率,废品的记录与存放都有严格规定。只有达标才给予产品生产许可证。
       下面是有关电容耐压的技术参数(附表略去)可见不是很简单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测电解可以。。无极的标的一般是交流耐压---和直流是两个概念的。

    无极电容一般有两种标识,大部分标识没有明确的就是直流,有指明交流电压是50HZ工频,其最高电压计算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电子垃圾中的电容,其不合格率还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概率非常小,常用的CJ型还有治愈能力。电 ...

还是领导的提供的资料简明易懂。请看下我那个草图能不能做个简单的测仪用。。大之元件第一个用自耦调压器调压。第二个用高压变压器升压,在他两之间加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表头计划用1000v的直流电压表,和50ua的电流表。------先用于耦合类电容测试,暂不考虑电解电容。请给于指导修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领导的提供的资料简明易懂。请看下我那个草图能不能做个简单的测仪用。。大之元件第一个用自耦调压 ...

办法可行。最好收集资料掌握各电容的实验电压为多少,而不是击穿电压。这样就可以淘汰不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办法可行。最好收集资料掌握各电容的实验电压为多少,而不是击穿电压。这样就可以淘汰不合格产品。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你的想法不同------弄这个不是做破坏耐压试验的用的。

如果不做破坏性试验,仅仅作检测使用应该是可以的,但必须按生产厂的测试条件来限制电压和电流。
一般在试验前,应该先知道电容的类型和额定工作电压值。对无极性有机薄膜或云母电容来说,测试电压有交流和直流两种。直流测试条件大致如下:
(1)若额定工作电压值 Ur不大于1kV的电容,测试电压为 1.4Ur ~ 2.0Ur(浪涌电流应限制在50mA内);
(2)额定工作电压值 Ur大于1kV的电容,测试电压为 1.2Ur(浪涌电流应限制在30mA内)。
另外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测试时间应在10秒至1分钟内完成;
(2)对高压电容测试后,要进行缓慢放电操作且达到完全放电状态,同时禁止快速放电而导致电容的击穿;
(3)对吸收系数大的电容,最好用导线将电容两端短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做破坏性试验,仅仅作检测使用应该是可以的,但必须按生产厂的测试条件来限制电压和电流。
一般在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仅仅对付金属化的CJM型电容,我有好办法,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用串联绕组的方法加 ...

好。好方法。

网友H(2020-07-09):
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最近制作的耐压测试仪,制作一款。
上面老师提到,测试电容不安全,其实不存在不安全的,只要你把控制电压限制到额定值的120%以内,充电电流1-5mA(根据电容器大小类别而定),一般不会出问题。测量电解电容的时候,电压到达某一电压值,就不会再攀升了,因为我们限制了充电电流,电容器耗电和放电达到临界值,电压就不会再升高了,对于无极电容,因其介质损耗相对电解电容低,绝缘内阻高,当外加电压(电容极板电荷堆积过多)过高,会造成永久不可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最近制作的耐压测试仪,制作一款。
上面老师提到,测试电容不安全,其实不存在 ...

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最近制作的耐压测试仪,制作一款。
上面老师提到,测试电容不安全,其实不存在 ...

音乐留声机老师:您好!可以把您的电路图让我们学习学习吗?我前段因为电解电容耐压虚标,爆了几个,就想找一个测试电容耐压的方法。您和版主的帖子很及时,谢谢🙏。请贴出图,我也diy一个。

网友:
版主的帖子很及时,请继续。

可以让喜欢的朋友涨知识!谢谢版主!

网友I:
电容耐压测量的危险之处:是当电容没有击穿的时候,电容会存储电量。当击穿的一瞬间会瞬间放电,如果电容的容量大电压高,产生的热量可能会让电容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容耐压测量的危险之处:是当电容没有击穿的时候,电容会存储电量。当击穿的一瞬间会瞬间放电,如果电容的 ...

您上面所论述也是合理的,所以我前面建议耐压值不要超过标称值得120%,一般电容器厂商都会考虑耐压裕度的,若120%都测试通不过,还是建议不要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耐压测量的危险之处:是当电容没有击穿的时候,电容会存储电量。当击穿的一瞬间会瞬间放电,如果电容的 ...

你的说法是不付实际的,,,这电容测试仪------是测试电容好坏用的-----不会损坏电容的。。更扯不到电容的爆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