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上的电容平衡怎么调校?

楼主(2019-10-14):
前几天搞了台二手的4831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玩弄,但发现有二处电容平衡旋钮,知道他的作用但不知怎样调校。

网友:
将垂直灵敏度打到最高,逐步调高扫描电压,理想情况应该是一条水平线,代表理想平衡,实际难以做到,实际情况应该是随着扫描电压增高,出现两条线,而且随着扫描电压逐渐增高两条线距离也逐渐拉大,形成一副张开的曲线。调节电容平衡装置,令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最好能够重合。

楼主:
授教了,谢谢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