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避障模块怎么玩?求大神带!

楼主(2019-10-14):
红外避障模块IR333_PT333,免费领取的怎么玩它?

网友:
借鉴一下吧

1 VCC 外接3.3V-5V电压(可以直接与5v单片机和3.3v单片机相连)
2 GND 外接GND
3 OUT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和1)
4.工作电流是10ma以内

网友:
这玩意儿原理很简单的,没有阻碍物的时候发射的红外线没有反射回来,或者说接收到的信号很小;有阻碍物的时候红外被反射回来,由接收管接收控制接收管的导通情况,和一个电位器作比较输出高低电平,这个电位器就用来调节灵敏度的。输出的高低电平就直接用来判断有无障碍物,从而控制轮子拐弯了

楼主:
多谢楼上解答,看来避障模块本身不复杂,想玩好它关键是配套的单片机和小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