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制作及Q值测量

楼主(2019-10-14):
    测试电路:老爷子的

   电感:天津悦安3块钱10个的,标号TS0016,蓝色,拆除原线圈,0.13漆包线3股绞合,绕13圈,测量电感2,5uH。13—385P单联可变(空气)。

   信号源:木黑2580B,输入电压1Vp-p.为了确保测量准确,随时调整不同频率下的输入电压。
输入、输出测量100M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匆匆忙忙回家给老父亲做饭。
规律只发现一个,9MHZ的Q值达到最大,这个还是FM10.7中周,用在短波4—15 ...

1.您所测得的Q值是L-C谐振时的品质因素Q,只能说明在特定频率上可以达到的-3dB带宽是多少。

2.可变电容在不同频率上的Q值不同。

3.谐振回路的Q值是L和C两个电抗元件Q值的并联。

建议:在测试谐振频率下的Q值前,先测试可变电容在测试频率下的Q值,记作Qc;电感的Q值记作Ql,由并联公式得出,即Ql=Q*Qc/(Qc-Q)。

从您的一串结果中可以看到,可变电容的Q值随容量的减小而降低,您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5MHZ

6MHZ

7MHZ

8MHZ

10MHZ

11MHZ

12MHZ

13MHZ

14MHZ

15MHZ

16MHZ

最重要的9MHZ居然忘了拍照片

楼主:
结果列表如下:输出电压峰峰值,也就是Q值

        频率           输出mv p-p             频率               输出mv p-p
        5MHZ            150                   6MHZ                    163
        7MHZ            166                   8MHZ                    168
        9MHZ            178                  10MHZ                   155
        11MHZ          131                  12MHZ                   131
        13MHZ          125                  14MHZ                   108
        15MHZ          108                  16MHZ                   100

网友A:
测了这么多数据,没找一找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了这么多数据,没找一找规律?

匆匆忙忙回家给老父亲做饭。
规律只发现一个,9MHZ的Q值达到最大,这个还是FM10.7中周,用在短波4—15MHZ本振和输入电路,应该没问题
顺便验证了一下在10MHZ频率下,测试值符合频率、带宽、Q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空气电容如果换用手里的云母电容,Q值低。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如果把示波器的探头与电路隔离开来,则会使测量更加准确。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还是比较大的,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如果把示波器的探头与电路隔离开来,则会使测量更加准确。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还是比较大的 ...

求版:1*10的探头影响有多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版:1*10的探头影响有多大呢?

麻烦你可以测量一下,原中周的Q值吗?我感觉很好玩,就是不知道准不准?其实中周的Q很高和=50,都可以用(超外差),大不了减少接入系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你可以测量一下,原中周的Q值吗?我感觉很好玩,就是不知道准不准?其实中周的Q很高和=50,都可以用 ...

可以,明天有时间,我拿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两个电阻的阻值很准的话,那么测出的Q值要小于实际Q值不少。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知道Q值的概念,但是从来没有仔细测试过。PS:带频率幅度只读的示波器就是攒劲,我的老日立示波器只能自己数格子算频率真富态。

网友:
楼主有不错的信号发生器,不妨将可变电容及其测试装置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再给可变电容定度,用微安表做Q值显示器,使用时只需连接信号发生器就行,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就是模仿产品Q表的线路吧。

网友:
要使测试获得比较高的精度,起码要达到:1、驱动阻抗小于等效串联电阻的1/50。2、测试探头输入电阻大于谐振等效并联电阻的50倍。3、探头输入电容足够小(起码小于谐振电容的1%)。
从一楼的测试电路来看,驱动内阻大约0.1欧姆(一般Q表都会控制在0.04以下),不算很小,测试线圈Q值不误差尚可,若是测高Q的线圈影响会明显。示波器的探头输入电容不够小,不高的Q值测试是输入阻抗也能满足,高Q的话误差也会明显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您所测得的Q值是L-C谐振时的品质因素Q,只能说明在特定频率上可以达到的-3dB带宽是多少。

2.可 ...

我也是感觉,收音机里的一般的空气电容,我用谐振法测量的,随着电容的变大,也就是铝片重叠的越多,Q下降明显。我估测是从500多(超量程),下降到110左右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