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明纬27v13a开关电源到0-50v可调,次级电容多大

楼主(2019-10-14):
改造明纬27v13a开关电源到0-50v可调,由于需要多用到10A左右的电流,请问次级电容多大容量合适

网友:
看电器对纹波要求,如果要求高那最少要上万微法,要求不高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当然大些好

网友:
想要效果好多种电容共用,

网友:
建议至少用两个1000uf并联

网友:
你这电压提高一倍多了,估计要改变压器吧。

网友:
好像有问题,27V x 13A = 351W,而楼主想改成 50V x 10A =500W 的电源,显然有矛盾啊。
若输出 50V时,电流也只能达到 351W/50V = 7.02A,也就充其量 7A最大电流了。

网友:
我改了两个,电压0-96V,改好后电压调最高96V,电流3A烧了关天没啥问题,然后就丢一边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