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蚊拍感觉电压不足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9-10-14):
请问电蚊拍感觉电压不足是哪里问题,买有新的电蚊子啪啪响的感觉,请问哪里问题

网友:
1. 电池老化,内阻太大;2. 电网变形,有高压电弧漏电;

网友:
估计能量提供不足,电池寿命到家,造成威力不足,再也不会啪啪了。

网友:
试过好多个都是换了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
用久了那个铅酸电池老啦,换锂电池吧(18650),我前一阵换的锂电池那动静像放小鞭炮似得,哈哈有点夸张了。

网友A:
按住开关,把电蚊拍放耳朵边听有没有电网击穿放电声音,有就是电网变形,或者是电网潮湿漏电,潮湿可用电吹风吹干在用。

网友B:
声音是否清脆不是主要的。手头两个电蚊拍, 一个是我十年前买的,看起来很简陋, 打到蚊子后大多是连续的嘶嘶放电声,很少会啪的一声。但是这个电蚊拍打蚊子抖落慢了就会打出鸡毛烧着了的气味。 最近两年因为开关接触不良被我直接短路了, 要靠拆装电池来启动和关闭。 今年领导嫌不方便, 又买了个高大上的带照明灯的。 好家伙这玩意每次打蚊子都跟炸雷似的啪啪响。 可经常发现许多经过啪啪一两次的蚊子离开电蚊拍落地后稍事休息还能飞起来。因此每次打到蚊子后要迅速翻转电蚊拍,让蚊子在上面连续被啪啪出五六次才能让蚊子彻底消停(其实也还不是很放心, 必须用卫生纸找到暂时不能动的蚊子进行一次降维打击才算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音是否清脆不是主要的。手头两个电蚊拍, 一个是我十年前买的,看起来很简陋, 打到蚊子后大多是连续的嘶 ...

三体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音是否清脆不是主要的。手头两个电蚊拍, 一个是我十年前买的,看起来很简陋, 打到蚊子后大多是连续的嘶 ...

描写很生动。
我每次打了蚊子也是翻转电蚊拍,必须让蚊子连续电击,闻见燎焦毛味道后,才作罢。

网友:
谈不上迷,也就看了第一部。现在正看“神们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写很生动。
我每次打了蚊子也是翻转电蚊拍,必须让蚊子连续电击,闻见燎焦毛味道后,才作罢。

我认为啪啪响很清脆是充电电流小,储能电容大,放电频率低的表现。如果充电电流大,储能电容可以很小甚至不用,放电就变成连续的咝咝声了。

网友:
电蚊拍的铅酸电池(4Ⅴ),用二年就不行了,只能换

网友D:
改用锂电池就好了,4056充电
原机的电池和充电电路都太垃圾,不耐用。

网友:
如果电瓶开关什么多好,是电路问题的话,可能是升压变压器不好了。不过这个不值得修,我弄了几个都没修好,买新的吧。

网友:
换锂电,水洗+刷网+暴晒。扛扛的一直用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锂电池就好了,4056充电
原机的电池和充电电路都太垃圾,不耐用。

改锂电池很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住开关,把电蚊拍放耳朵边听有没有电网击穿放电声音,有就是电网变形,或者是电网潮湿漏电,潮湿可用电吹 ...

我都是用鼻子闻的,问有没有臭氧味,晚上看电网有没脏污闪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鼻子闻的,问有没有臭氧味,晚上看电网有没脏污闪络。

我都是靠近耳朵听的,特别是天气温度大的时候如果脏的话漏电严重的,打蚊子就不会爆了。

网友:
与电网并联那个涤纶电容,你再找个1200V以上的(如682j)并上去,再把原来的电池换成锂电池,然后你就会到达拍蚊巅峰,再也不用担心电不死蚊子了,因为没得担心,蚊子一触即炸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