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弄电子管收音机失败了!

楼主(2019-10-14):
玩晶体管很多年了,一直对电子管很好奇,所以在淘宝买一套直流FM超再生两灯机来安装,结果失败了,电路根本不能起振,刚开始乙电使用9V,不能工作,然后再加电压到50V不行,然后再加到67V还是一样不行!在网上查了一下电子管1A2难工作在FM波段,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一次就成功,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只有失败,问题,故障才能激发深入的了解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别怕失败,总结经验,继续折腾,直至成功。

网友:
初哥安装超再生电路,很难一次成功。电池式电子管增益低,成功率更惨。

网友:
这个套件不说骗人成功希望也很渺茫,1A2做个中波短波的再生机还行,调频超再生根据实验乙电在75V以下很难正常工作,做调频超再生用6J1,6K4这一类电子管用足屏压成功率高一些,再说初学者做超再生还是有难度。

网友A:
坛里有几个坛友已经很成功的制作了1A2超再生机(可以仔细的搜寻一下)
今把这个电路的祖师爷上传供你参考。这里线圈是旧的FM频段标准。
另有一篇经验文章也就是你的套件制作。https://xinmanduo.com/diy/51880.html

网友:
一下子成功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楼主。试问一下谁不是失败好几次以后在成功的呢?
    慢慢来别着急。不是有人给你发了链接了吗?慢慢来。慢慢玩。别着急。收音机这个东西不是以下就能高明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几个坛友已经很成功的制作了1A2超再生机(可以仔细的搜寻一下)
今把这个电路的祖师爷上传供你参考 ...

这个,您看了么
收听的是六十多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几个坛友已经很成功的制作了1A2超再生机(可以仔细的搜寻一下)
今把这个电路的祖师爷上传供你参考 ...

谢谢了,我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您看了么
收听的是六十多兆的

我60年代就看了该文,现在手里还保留该文的纸版杂志。当时只是上海有调频台,你不仔细看帖子就发言很不负责,回帖已经说明它是旧FM频段标准(旧调频广播频率范围64-73MHz)加1-3频道电视伴音,。帖中下面链接的是现在的标准(87.5-108MHz)改进成功的该机。

网友:
1A2换6J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您看了么
收听的是六十多兆的

尽管老FM频率覆盖于新频率覆盖不同,其制作原理与工艺都是相同的,电路图完全可以作为参考,差别就是LC谐振回路。就有的C覆盖系数完全可以,区别只要改变线圈的L值(空心线圈的绕制参数)。

网友C:
用频率计测下看起振没有?如果起振了还得频率在88-108范围才能收台,PCB的套件按道理应该容易成功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频率计测下看起振没有?如果起振了还得频率在88-108范围才能收台,PCB的套件按道理应该容易成功的嘛。

电压加到80V也不能工作,没有频率计,只有示波器,最近也坏了,要修好才能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加到80V也不能工作,没有频率计,只有示波器,最近也坏了,要修好才能测了

在这上频率和电压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很简单,就几个元件,仔细查100P电容,5兆电阻,各地方电压。

网友:
放一台正常的中波收音机在旁边,当超再生机打开时,如果中波收音机里能听到“嘶嘶”声,说明超再生机起振了,只需要调整频率覆盖基本就能收到调频广播,如果没有“嘶嘶”声,那就是超再生机没起振。上中学时做电视伴音接收机,就是这样判断超再生机是否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很简单,就几个元件,仔细查100P电容,5兆电阻,各地方电压。

我测试了一下2P2部分是可以放大噪音,就前极拔掉1A2和插上都一样,电路没有变化!不过前极电路的元件没有测过,不敢保证好坏!

网友:
初次不成功很正常,总会成功的!!!

网友:
边学边干,慢慢摸索,要想办法,不要急于求成,最后总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