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天线线圈制作

楼主(2019-10-15):
一直想制作仿70年代2P3,并用古董级别70年代铆钉分立元件,那时候应该有扁天线了吧?到底使用扁天线好还是圆天线?线路很简单,可是没有天线线圈参数,也没有参照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参数,况且德生2P3壳子很小,我的制作水平也就是2-3管机,元件多了拍不下来,70年代元件太大且不好找。还好6V电池淘宝有售。虚心请教给与技术指导!

网友A:
完全可以变通,我以前装过这种类似的两管机,扁磁棒截成40mm长,270p双联并联用,这样天线线圈圈数可减少到40余圈,次级圈数是4-5圈,用1.5V电池,基极偏置用一只0.7V二极管稳压,800Ω耳机改并联为200Ω,那声音晚上整个房间都听得到。

线圈的线,用细漆包线多股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变通,我以前装过这种类似的两管机,扁磁棒截成40mm长,270p双联并联用,这样天线线圈圈数可减少到 ...

谢谢,真用1.5V供电,那就节省空间了!

网友:
按楼主的图,两个470k可变电阻一定都要串联一只大于47k的固定电阻,以防可变电阻调小到零烧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用1.5V供电,那就节省空间了!

如果真要改成1.5V电源,1K电阻必须减小到200-300Ω,不然1mA的电流压降有1V。

网友(2020-02-12):
3AG和3DG6可以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