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早期的MF30型万用表

楼主(2019-10-15):
表笔有必要DIY吗?楼主太省了!我看中那个墨水瓶了

网友:
大量的图片显现出MF30万用表的外表及内部结构,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机械表坏了好修数字可麻烦.

网友:
有限公司了,不算早期。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

网友:
30表很多人喜欢,找一个温州,上四厂的早期的表,携带使用方便。楼主把这两个表整理的很好,说明了对30表的真爱,值得赞扬

网友A: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大,表笔和修补做得非常好,赞一个!
但这已经不是早期的30型了,只是躯壳是,应后期的30型。如果是表头的线性好,如果是表头处处压线则还是块好表,但不知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
那个墨水瓶是亮点,第一次见,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B:
楼主很有心,打理的很好。赞一个。

30表我有好几块,其中两块是“遵义“的。

网友:
水平技术高,一般坏了许多甩,购新的。(因用多时,图纸搞掉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大,表笔和修补做得非常好,赞一个!
但这已经不是早期的30型了,只是躯壳是,应后期的30 ...

只是在直流电压档测试几点的电压,相当准。没有再做更多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心,打理的很好。赞一个。

30表我有好几块,其中两块是“遵义“的。

您好,我可没有您这么多的宝贝,网上的“精品”倒是不少,主要是想有个实用的就行,不为收藏。没想到买个内磁的质量这么差。您有这种内磁的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可没有您这么多的宝贝,网上的“精品”倒是不少,主要是想有个实用的就行,不为收藏。没想到买个 ...

电路不复杂,大同小异,只做参考。调整好50微安基本档,其他档位的电阻值,大致可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在直流电压档测试几点的电压,相当准。没有再做更多的测试。

最好有标准的电阻箱,使电阻箱的电阻逐渐增大时表针指向的刻度基本能处处压线。这样的表才是好表。能找到一块好的指针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网友:
十几岁时修过一只这样的烧坏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复杂,大同小异,只做参考。调整好50微安基本档,其他档位的电阻值,大致可计算出来。

收集了这么多的版本,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C:
        第二块30表还算比较老一点,第一块就不算老表了,我的第一块指针表也是30表,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买的,那时拥有一块万用表,也是充满自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块30表还算比较老一点,第一块就不算老表了,我的第一块指针表也是30表,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买 ...

原本是觉得,即便是贴片电阻、印刷电路板的也行,只要规规矩矩的就行了,作为实用和体验足够了。现在的数字表也不就是的印刷电路板的,没想到这内磁的表做得这么糟!不知道是不是上四厂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觉得,即便是贴片电阻、印刷电路板的也行,只要规规矩矩的就行了,作为实用和体验足够了。现在的数 ...

先生说得有道理!

内磁表工厂如果要做得好在工艺方面甚至要比外磁表难得多。一是要在内磁表的中心磁钢的两侧再粘两块薄薄的小极靴(这个一般厂家都简化了,这就造成了内磁表易退磁的弊病)。二是要用脱胎线圈绕内磁表的动圈,这样做出来的内磁表对动圈的阻尼就会小得多(这个一般厂家也简化不做了)。三是要用磁性极稳定的磁性材料,这样的内磁表即使不用磁短路系统也能使磁钢的磁场长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值。四是表头的灵敏度也要有一个余量,要使表用了一段时间后还能保持回零和线性的良好(这个一般内磁表的厂家都是不留余量,有的甚至超应留的余量,致使内磁表在出厂时回零就不甚好)。以上四点连外磁表也是很难做得到的,对于内磁表来说更不用谈了。内磁表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了,就是因为内磁表的质量难以控制,所以后来就不生产了。

网友:
很多年 前 想有 MF30,那个年代的经典,到现在 都没实现,只留下回忆了,似曾相识,恍惚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