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得收音机求助

楼主(2019-10-15):
从破烂点找来一台收音机,指示灯亮,没声音,换过伴音块CD2003,还是不行,故障点没找到,测量各个元件都正常

网友:
你看看喇叭断线了没有,功放块坏了没有,输出电容开路了没有,各个中频变压器坏了没有,陶瓷滤波器正常吗?你换的2003本身有问题吗?线路板有断路的地方吗?波段开关是不是有问题,就说这么多了,其他的自己在琢磨琢磨,应该很好修。

网友:
这台收音机成色很新,应该考虑硬毛病--就是断线,元件压碎之类的--为主

网友:
没声音首先检查音量电位器

网友:
在楼上的建议下,补充:电位器是否正常工作?(触点氧化?电阻增大?)
元器件是否曾经受潮变质或工作不良?

网友:
2003是变频和中放,那个8条腿的是个双通道功放块,在本机上接成BTL单通道功放电路。

楼主:
谢谢上面师傅的指教  真是一时粗心大意  没想到的事  居然是喇叭坏了  喇叭很少坏的  所以没在意  换了一个1W8欧的喇叭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