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选择探头时有什么不同吗?求教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9-10-15):
在淘宝上想买一根探头以配合ST一16单通道示波器用。但是发现许多店家有20M,40M,及100M,和其他各种专业用途的产品。本人基础知识不行!有些弄不准了。这ST一16配那种規格的好。烦請高手指点。並且能够解释一下。让我可以学点知识。谢谢。

网友:
探头的频率,要高于你示波器的最高频率。个人认为,我就是这么选的。

网友:
     探极不同是上升时间  ; 20m  是小于等于17.5ns     ,40m是 9ns    60m是6ns     100m是3.5ns  .如果不准备以后升级示波器,就40m 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是不是越高越好?100M示波器用50M探肯定是不行的,只能用到50M的。

网友:
建议直接买100M 的,其实抵挡的探头例如:P6100系列,20M与100M的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配探头,前些日子搞了台2024机子,没有探头,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