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内录AM收音机声音

楼主(2019-10-15):
如果把中波收音机耳机口直接接电脑线路输入 录到的都是杂音
收音机正常

网友A:
录制AM的声音要求不高,因为不是【立体声】的节目,录制后以播放的清晰度第一,手机直接录制喇叭播放出的声音录音效果满足要求。

如果是录制【立体声】音乐节目,用【收音机】的线路输出接电脑录音的输入插口,效果好!也可以直接从耳机插口输出录制。如果录制后有【噪声】,检查连接线的接地或屏蔽线问题。切记:录音线一定要用【屏蔽线】!

祝楼主录音成功!

个见。

网友:
电脑干扰收音机。

楼主:
如果不连接电脑怎么内录声音

网友:
我用手机改线录过单管机,声音是正常的。加个电阻啥的,时间长了忘记了,外差机没试过。

楼主:
直接连接电脑干扰很多 没法录

网友B:
制作一根线,从收音机的功放前取信号,接电脑线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一根线,从收音机的功放前取信号,接电脑线路输入

这样会减少干扰吗

网友:
试试吧。如果是电脑的开关电源或运行干扰,很难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AM的声音要求不高,因为不是【立体声】的节目,录制后以播放的清晰度第一,手机直接录制喇叭播放出的声 ...

连接线只要插到电脑上就是干扰声音
手机靠近 收音机也有杂音

网友:
有个外置声卡是最好了

网友:
用笔记本录,笔记本用电池。

网友:
楼主可以用话筒录,这样中波收音机可以离开电脑远一点

网友:
可能阻抗匹配问题,试试串电阻或者加耦合电容

网友:
不知道用变压器隔离或光耦隔离是否可行?变压器能不能隔开开关电源干扰也未可知,光耦应该行,但是输入输出端要有相应的匹配电路,光耦好找,一般的开关电源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