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万用表和非单片机万用表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9-10-15):
以UT61E和众仪ZT219为例! 61E是ES51922芯片,而ZT219是单片机芯片DTM0660
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个结论是单片机方案精度好于非单片机方案的!
我也做过对比测试,电压档倒是不明显,因为非单片机的万用表,电压档也是可以校准的!
但电阻档就不同了,ZT219可以校准的几乎一字不差!但,61E电阻档是无法校准的虽然精度也很高,但相比于单片机方案要差,甚至不如7129老表!

请教个问题:自动挡的万用表分压电阻或者说排阻,不同量程是通过芯片内部对分压电阻进制串并联实现的,那么非单片机芯片,进行这种内部的串并联会对精度有多大影响? 我猜单片机的芯片应该可以软件校准修正这个误差,传统的非单片机芯片是不是就只能默认这个误差,无可奈何呢? 所以,造成电阻档误差相比单片机差了一点呢?

网友:
我推荐单片机方案,原因很简单,进口台表几乎都是单片机方案,当然不排除个别奇葩台表

网友A:
61E电阻档是无法校准的虽然精度也很高,但相比于单片机方案要差,甚至不如7129老表!

+++++++++

然鹅,7129 不是单片机方案,ES51922 却是单片机方案

/***----------------------------------------------***/

我猜单片机的芯片应该可以软件校准修正这个误差,传统的非单片机芯片是不是就只能默认这个误差,无可奈何呢? 所以,造成电阻档误差相比单片机差了一点呢?

+++++++++

早期数字万用表也有处理器(不过通常不是单片机,RAM 和 ROM 要外挂,还有直接用 i8086/8088 的万用表哦),但因为还没有非失性存储器,所以并未用单片机存储电阻的误差,因此和用非单片机方案的表没有差别。它们是可以调整误差的,很简单,

/***--------------------***/
因为非单片机的万用表,电压档也是可以校准的
/***--------------------***/

所以,电阻也可以,给每一个电阻参考做一个电位器调整它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E电阻档是无法校准的虽然精度也很高,但相比于单片机方案要差,甚至不如7129老表!

+++++++++

这台横河的好牛 ,亮吓了我的双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台横河的好牛 ,亮吓了我的双眼

同样拧电位器校准的表,再看看惠普的

鸡肫板,可以单独拆下来:

以干簧继电器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拧电位器校准的表,再看看惠普的

鸡肫板,可以单独拆下来:

还是横河的那个电位器漂亮

网友C:
非单片机万用表的电阻档精度取决于分压电阻的温漂和比例系数。要好就得上caddock那样的陶瓷精密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单片机万用表的电阻档精度取决于分压电阻的温漂和比例系数。要好就得上caddock那样的陶瓷精密排阻。

排阻换了,根本没作用,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因为内部模拟开关造成的误差,普通芯片没有校准程序无法修正误差!

楼主:
61E更换了CADDOCK排阻,电阻档精度没有变化!所以61E电阻档精度不是排阻问题

网友:
ut61E我有个第三版,发现其内部基准不行,有外加基准的焊盘。但外加基准小地方不好买也不便宜。ut61e改造得不偿失。需要换的零件多,换的东西价格都超过表本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更换了CADDOCK排阻,电阻档精度没有变化!所以61E电阻档精度不是排阻问题

61E,我就换个锂电,加个背光,当炮灰用,这表你要想做到0.01%的误差 通过换电阻换基准几乎是不可行的

网友:
这种级别的表将就用用就行了(其实diy, 随便一台3位表都够),没必要花精力去提高,定位摆在那里

我最不想投资的就是万用表, 4位对我都是浪费, 所以一百多的表用了10几年,从来没觉的不够用,从没有想升级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排阻内的单个电阻精度就一定高了?排阻保证的只是各分压电阻之间的比例误差,而单个电阻的精度误 ...

你说的比例,那是电压档,那个比例误差很小,而且可以通过校准基准电压来校准,电阻档就纯粹是单个排阻精度或者某两个排阻并联出一个标准电阻,而这些串联和并联都是通过芯片内部完成的,假如串并联产生了误差,会直接导致标准电阻有误差,软件校准的话,可以通过软件修正误差,像61E这种表,没有软件校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能默认这种误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软件校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能默认这种误差了?

前面说得很清楚,你可以用可调电阻去调整每一个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