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刷了魔趣系统以后,不能登录QQ

楼主(2019-10-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是魔趣系统?用的什么手机?

网友:
其它应用都好用吧,这个应该是QQ的问题。换TIM试一试。我不用QQ,用TIM。

网友:
那就是系统有BUG.看是什么版本的,是每夜版还是正式版。可以到MOKEE论坛里去反映。
MOKEE分机型,有的机型很稳定,没问题,有的则问题多多。一个是与适配者有关,另一个是与此型号手机的开源代码有关。
比如我用的红米4X,上Android8的MOKEE,就存在问题,得用7.1的。因为小米开源这机型的设备代码就是针对7.1的,同时此机的MIUI系统也是基于7.1的。

网友(2020-03-18):
那就系统问题了,魔趣系统好用吗?

网友:
刷第三方系统,谁知道里面有什么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