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整流管6z4冒火花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0-15):
最近收了台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内部灰尘较多,很脏!接电灯亮无声,清理后发现中波天线线圈、双联定片等几处断线,对照一台好的711-2将断线处一一接好电子管换了一套新的,通电后发现整流管亮度逐渐加大然后出现火花,有些像烟花!防烧坏整流管马上关机!网上查了下资料,这方面的内容特少,只找到一条维修记录,说是电子管老化所致管子内部打火,但我用的都是新管,而且再换个整流管还是如此!把管子插到好机子上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无从下手!请教各位老师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乙电对地有短路处。以滤波电解电容击穿漏电最为常见。其次是胶木管座烧焦碳化击穿。

网友B:
先检查滤波电容,电容没问题再查输出一次有没有对地短路,或功放管管座有没有击穿的情况.......

网友C:
先查滤波电容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指导!待我查查看。

楼主:
矿坛果然高手如云!6Z4打火儿问题已解决!果然如各位老师所指是滤波电容短路问题,正极焊片直接与底板短路,用改锥翘起故障排除!现正在处理音轻的问题。中波能收到本地强台,但音量小,短波收不到台,机内纸介电容有热熔现象,电阻有个别发黄,拾音器接口有个好像二极管的断脚。整套管子又换了一遍,不知音轻应该查哪里?不会像七楼所说将电容和管座全换了吧!我也没哪些配件啊

滤波电容短路已排除
机子底部情况
上面
电容流液及电阻发黄
拾音器二极管断脚(黑色小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乙电对地有短路处。以滤波电解电容击穿漏电最为常见。其次是胶木管座烧焦碳化击穿。

6Z4打火儿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击穿。

6Z4打火儿问题已解决!直逼主题!一语道破天机,厉害!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滤波电容,电容没问题再查输出一次有没有对地短路,或功放管管座有没有击穿的情况.......

6Z4打火儿问题已解决!老师们都说到点子上了,佩服!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滤波电容吧

6Z4打火儿问题已解决!老师真是厉害!在矿坛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次的经验记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子管管座换掉,把那些老电容换掉,保证全好!

是个好办法!但没那多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那个检波二极管复位接好,再进行后续检修。

原来是检波二极管,是从根部折断的,只有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乙电对地有短路处。以滤波电解电容击穿漏电最为常见。其次是胶木管座烧焦碳化击穿。

这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那个检波二极管复位接好,再进行后续检修。

果然,二极管换上后一切正常!声音好大!再次谢谢了啦!
这次真是长知识啦!

楼主:
是的。指导正确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呀,要是不想买,那就别玩了

还有几个机芯,有些不舍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