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T形陷波器的场管磁环单双调谐模式矿石机电路

楼主(2019-10-16):
本电路主要功能和特点。
     (1)一个是增加了T形吸收电路,也就是陷波器。在的强台干扰或相邻电台干扰时,可以接入T形陷波器抑制和吸收掉干扰信号。T形吸收电路常用于电视机图象中放前面的邻频道信号吸收,具有很深很尖锐的吸收特性。对相邻电台的影响较小。平时正常接收时断开不用,需要使用时,通过转换开关接入就行。
吸收电路操作方法:1在收到强台时,接入陷波电路。调节陷波器可变,使电台声音最小,2.细调,调节变可电阻,使声音进一步减少。这样干扰电台就能基本听收掉。如果为求简单,一般采用LC串联电路就行,可变电阻可以不用,一般也能达到良好的抑制效果。
      (2)电路采用二个单独的可变电容,分别独立调节每个调谐电路,这样可以达到比较精确的一致性。同时为了方便收听,采用单双调谐回路转换方式。工作时,先把转换开关置于单调谐工作模式。在需要精细调整的时候,可以把转换开关置于双调谐模式,然后再调节另一个调谐回路,使电路工作在更佳的状态。这种模式,操作灵活简便。一般情况下采用单调谐模式就可以了,感觉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双调谐模式精细调整,所以在双调谐模式下是专门用于精细调整的,并不是一直在双调谐模式下进行收台操作的。因为可以是普通的双调谐回路在收台操作时,二个回路分开分别调节,是十分不便的。这儿分成独立的二步,第一步,独立的单调谐回路收听操作模式 ,第二步,可用可不用,需要另外精细调整时采用双调谐模式操作。
       (3)电路图分三张,第一张是普通简洁型电路图,不用抽头,方便制作和操作。第二张图是安装图。第三张图是改进提高,就是天线线圈和检波线圈都设置了抽头调节。方便喜欢深度把玩操作的朋友。通过改变天线抽头位置可以让矿石机工作到最适合某个电台接收状态。改变检波线圈抽头可以更好的和不同阻抗的耳机进行良好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被您做到极致。

矿石机看着简单,实际上可玩性还是很强的,无论是二极管矿石机还是场管矿石机,只要肯探索,还是有很多变化可供研究试验,享受过程中的无穷乐趣。矿石机制作中的三大要素,天线,矿机,耳机,三个当中,能够更多的自己亲自制作享受乐趣的还是矿石机,天线最要紧,但受制于环境,耳机的效率及阻抗和音质,不是每个人能够轻易自制和把控的。所以,自制中最大的乐趣就来自于矿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制作。请问AKG的头戴耳机与舌簧相比有优势吗?音质肯定好,灵敏度虽120多,实际效果呢?

你的耳机音质好,但阻抗不同,需要通过阻抗变压器匹配才能达到好的效果,那个阻抗大概二只三十二串联六十四欧姆,所以需要采用阻抗变压器。实际效果以前试过也是不错的,但阻抗如果不匹配的话,能量损失多,达不到好的效果,另外需要有一定音量的条件才能获得较好的音质享受,如果弱信下,内容都难于听清楚,或者音量小,耳机长时间听得都累,这音质就淡不上了,一句话,强信号下听感良好,听觉享受好。,弱信下灵敏度要求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分压做天线输入匹配可以避免因线圈抽头而带来的Q值下降。真是个好办法。

采用直通式或串联电容式,避免了天线线圈采用无数抽头,直通式最大化输入能量,但分布电容,干扰信号的影响较大,串联电容后,由于电容的通高频率阻低频作用,减少了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大大抑制了各种低频干扰,虽然能量也会有一些损耗,但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采用不同容易的电容可以适应从低端到高端不同的频率范围。低端采用容量适当的电容,高端采用略小一些的电容,这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容量进行调整

网友:
最近版主发表了大量的矿石机文章及制作贴,大大丰富了矿坛的内容,为喜爱动手的爱好者提供了丰盛的食粮。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
这机子,被您做到极致。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制作。请问AKG的头戴耳机与舌簧相比有优势吗?音质肯定好,灵敏度虽120多,实际效果呢?

网友:
好久没上来了  老登录不上      做得精致,设计考虑周到,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耳机音质好,但阻抗不同,需要通过阻抗变压器匹配才能达到好的效果,那个阻抗大概二只三十二串联六十 ...

谢谢解说。一直希望两方面兼顾。昨天因为阴天(经常有这个规律)竟然在成都收到了1559台,非常高兴,有些衰落变化,但好的时候非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说。一直希望两方面兼顾。昨天因为阴天(经常有这个规律)竟然在成都收到了1559台,非常高兴,有些 ...

有了音量才有音质,收台中短波都这样,长期收听就容易收到原来平时收不到的远地台,因为传播的条件不同,电台的播出时间不一样。会有惊喜

网友:
器件排列很是养眼!